断联~断流~~华硕路由烦恼永不休!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楼主(2022-05-02):
AC86U

不知道那么大销量怎么来的

几乎到处都有推荐,不能全是枪手吧

其他倒也没啥,智能设备老是离线是通病,不过不难解决,主要是信道选择尽量避开邻居即可,不行的话其他一些设置网上介绍也很多。

比如这篇文章: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1207/08/13646414_949893594.shtml

偶发性断流依旧存在。即wifi能够连,但没有数据交换。

平均一周2-3次吧,95%的断流持续3-5秒,即可自动恢复。但运气差时,需要2-3小时才能自动恢复,除非你手动重启路由器。

只断2.4G,5G还是稳如狗的,其他华硕用户的反馈也是如此。

AC86U等几个博通芯片的华硕型号,发热较大,但断流应该与此无关。现在才20度室温啊。外壳散热孔摸上去不烫。

和路由开机过长亦无关系,我今天重启13小时后就断流了。

不知道有无类似情况的,包括其他牌子的,交流一下经验,谢谢先!

网友A:
华硕应该是天花板了吧  我的小米只能说是问题百出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以前不信邪买过,还好在自动打款前给退了

网友:
ax6只开5g没遇到过这问题, 到手没动过

网友:
没有华硕的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应该是天花板了吧  我的小米只能说是问题百出

xiaomi啥问题?

华硕天花板算不上,主推中高端,相对比较贵而已。

网友:
看看是不是MT7620,7621的U的,是的话刷个第三方固件试试,看错了那个是AC68U

网友:
看看你家水晶头氧化程度,我经常一玩游戏就掉。
发热也是,移动的光猫经常死必须重启。冬天都不行。

网友:
歌华链或者中兴机型mt7621+mt7603(2.4G)也会这样,而且固件已经刷openwrt 。原因可能是周边2.4G所有频道均沾满。估计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了。另外,同一机器上5G都良好。。。

网友B:
大家都让开,让我来装逼一下。

断流?重启?不存在的。2.4G断流大概率是同频干扰,WiFi是分时复用,干扰到一定程度就是感觉断网几分钟,因为你连接的服务器会抛弃超时的包;5G正常就说明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TP自从用上就没让它休息过。十年间换了大概四个。后来家人说“就算是你儿子也得让你给他休息会”。这才每天早上爬起来把路由器关一会。它是为我们服务的,现在还得为它服务

网友:
可以换个固件试试,如果问题依旧,可以买新得了

网友:
应该是华硕固件的问题。华硕的产品质量也只能呵呵了

网友:
新买一个别的牌子的,眼不见为净

网友:
固件的问题,我的AC1900P也是出现过同样问题。也曾大量发热过,固件更新几次后,现在好多了,断流问题现在不是很确定是否还存在,WIFI用的少了。智能设备我现在单独用了一个稳定的路由器给智能设备专用。

网友:
华硕的断流的确是无解,很多人都踩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让开,让我来装逼一下。

断流?重启?不存在的。2.4G断流大概率是同频干扰,WiFi是分时复用,干扰到 ...

厉害。那我应该怎么办?斐讯现在可不好买了。。。

至于干扰,我也感觉到这种可能。我前边还发帖说,会不会是2.4G的主人网络和访客网络会串扰?

我希望保留访客网络。试图关闭2.4G的主人网络。结果发现无法实现,主人网络一关俱关。

想想路由器厂商不会这么傻吧。华硕甚至允许同时开启3个2.4G和3个5G的访客网络。

外界干扰,我也找不到根源。有时候离路由器较远的一台网络摄像机会偶发性卡顿。立刻app查看周边邻居的情况,我所在的信道并无异常活动。此其一;

二,出现较长时间断流时,我如果重启,则可以恢复正常,短时间内不会再断。这似乎能反证并非干扰导致。因为干扰源可不受我指挥,不会因为我重启就暂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那我应该怎么办?斐讯现在可不好买了。。。

至于干扰,我也感觉到这种可能。我前边还发帖说,会不 ...

干扰是指隔壁别人家的路由器感染,不是你自己的路由干扰自己路由。

每家的路由都想好好的为主任服务,所以遇到干扰是会不停的重试,结果反而更加干扰了。

那种几十层的高层住宅,随便一搜,能有百十个WiFi信号,而路由器的信道只有13个,加上很多人不懂都用默认信道,

导致1,3,6,9等信道可能同时存在几十个路由器,卡就成了必然。

你要做的就是找个软件测试一下周围的人都在用那些信道,自己的路由尽量避开。

再来自己对网络响应有要求的设备,尽量使用5G或直接用网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是指隔壁别人家的路由器感染,不是你自己的路由干扰自己路由。

每家的路由都想好好的为主任服务,所 ...

我描述顺序也许容易误解。我当然怀疑邻居先。但查看信道,并无污染。

然后才怀疑主人ssid和访客ssid是否互相干扰。

我手机,平板,盒子等等全部都是5G wifi了,;但大量智能设备只有2.4G啊。
我是通过网络摄像机才发现2.4G偶发性断流的。我开启了摄像机的上、下线语音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描述顺序也许容易误解。我当然怀疑邻居先。但查看信道,并无污染。

然后才怀疑主人ssid和访客ssid是否 ...

记得以前说是固件的某个BUG。

应该也是本坛里提到过,关闭某个功能就会好了的。

你可以搜搜。https://www.iplaysoft.com/fix-wifi-offline-issu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