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电子电路,三极管的电路图就有点迷茫

楼主(2022-05-03):
感觉大概的图都能看懂,但是和三极管的电路图就有点迷茫,然后画图也不知道从哪下去

网友A:
三极管全搞懂了,电子基础就算入门了。

其他电感,电阻,电容,二极管都比较好理解。

三极管的理解一定要配合上电阻的特性,伏安定律之类的,更容易消化,

所以搞定三极管之前,一定先要搞懂电阻电感之类的,滚瓜烂熟的那种。

没搞定三极管,对于爱好者而言只能算电工入门,你再会玩也没用。

只有搞定的三极管,才算电子爱好者入门,然后其他东西就好学了。

以前老式彩电,有一套A3电源,能详细阐述那个电源的原理,并且正确,基本电阻,电容,电感,三极管,二极管等常用元件的组合用途就算都理解了。

这电源,是三洋工程师电子技术利用的精华之作,每一个元件都有用,各种常规元件用途,特性蜂拥而至。

网友:
因为三极管不像其他元件,就需要简单的参数就搞定了,三极管涉及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全搞懂了,电子基础就算入门了。

其他电感,电阻,电容,二极管都比较好理解。

谢谢!

网友:
搞几个电子小制作的套件,练一练手,网上一大把!里面的分离式三极管好理解,现在,常用电子电路中的都是微型三极管或是集成电路的,不好操作。看书学习是个好习惯!网上的知识太碎片化了,不能成体系的学习!(虽然,网上也有系统的知识内容,但是,往往被其他信息干扰,让人牵着鼻子走,很容易偏离了方向!这要看个人的定力了!

网友:
看不懂?其实我到目前为止也不是很懂,但原理和作用参数都是知道了,拿到三极管还得用表量一下确定EBC,至于EBC对应哪个脚根本不知道,一定要量了才知道。
所以得出结论是一定要多接触才能记得住,或者弄张原件图打印或者抄纸上贴在工作台边上以便随时对应。

网友:
三极管是年轻时学的,没有什么问题。而场效应管年轻时只是听说过,从来没有见过,最近这些年倒是常见了,但是用起来总是感觉不如三极管顺手,好多内容都搞不懂,也记不住。

网友:
买些工具书看看吧,三极管场馆重要,其它的小原件同样很重要例如二极管想到的就是整流,看看书看看实例有时还降压,钳位。居然还和温度补偿有关系。不过非科班基础好出身,看完书都会头大,我就是。

网友:
要学懂弄通大致需要:
《电路基础》《电子线路》《低频电子线路》《高频电子线路》《信号与系统》
大概就差不多了
注意:要多做题

网友:
晶体三极是电流型元件。找本书看看。

网友:
你说的是pcb画图,还是三极管工作原理图?

网友:
你好好学,然后再交我告诉我咋学会的

网友:
网上找个入门课程看看

网友:
三极管的电路图立创开源社区有很多, 不过都是在项目里, 可以看看杜洋的相关视频

网友:
建议了解三极管,先从玩好单管甲类功放开始

网友:
有没有相关方面通俗易懂的视频分享下

网友:
如果不迷茫,哪不是个个都是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