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影驰铁甲战将ps3111+东芝ufs THGBF7T0L8LBATA开卡方法

楼主(2022-05-03):
影驰铁甲战将的盘用mptool工具会提示crc错误,于是用s11 flasher一个一个试,遇到sbfm81.2,sbfm81.3可开成功,但是重新插拔后红灯会闪,不认盘

网友A:
这个东东,据群里的大佬说有SPI,请仔细看看,比其它PS3111板子多了个芯片。老火

网友:
可不可出?我试试看。可出的话,请私信

网友B:
随便开,DDL晶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据群里的大佬说有SPI,请仔细看看,比其它PS3111板子多了个芯片。老火 ...

难道说是要刷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开,DDL晶圆

用什么工具和参数开呀

网友C:
3111是不是要修改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11是不是要修改固件啊。。。。

不知道呀,刷完重新上电红灯闪但是不认盘

楼主:
搞不出来呀 真没办法嘛

网友(2022-10-09):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影驰240G,两颗THGBF7T0L8LBATA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M81W3
Size : 228936 MB
Firmware lock supported [29 00 01 02]
Drive unlocked [29 00 01 03]
P/N  : 511-180615223   , SBSM81.1
S11fw: SBFM81.3, 2018Sep18
S11rv: M81.2-D3
Original Model: GALAX TA1D0240A
Process Node: 7DDL
Flash Id:     983A949376D10000

Bank00: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MP 2.2.22和2.2.70均失败
log

************************************************************
Day: ( 9 \ 10 \ 2022) Time: (17:27: 8)  TesterNumber:1
************************************************************
   [ Info ] MP AP: V2.06_x02(China), MAC Address: , ISP FW: SBFM01.3.BIN, Station:F1T
[ Success ] Check Device State OK.
[ Success ] Check IO State OK- Total take 0.032 sec.
[ Fail ]  Error Message : CRC for Section_1 failed (0xffffffff) !!
             Error Code : I_C0Ba
             AP Command : [a1]-[8]-[e]-[30]-[1]-[0]-[0]-[0]-[a0]-[21]-[0]-[0]
             OS LastError : [ 0 ]
             ATA Reg:[0][1][0][0][0][50]
[ Error End ] Time: (17:27: 8)

sbfm81.2和SBFM81.3都可以开卡显示成功, 断电关机, 再开机, BIOS无法识别硬盘

再次短接, 开卡工具可以识别

基本上和版主遇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
有没有大佬解读这个话题,挺代表性的

网友:
上照片, 我仔细看了半天, 也没发现SPI芯片、

另外在老毛子那个网站下载的s11-flasher2-readme.txt,我看见这么一句: 8x.x - mlc/tsb15 (ufs - w/spi rom v.SBRM06.0)

我的SMI id 的确显示是SBRM06.0

v0.842a
Drive: 3(USB)
OS: 10.0 build 19044
Model: PS3111
Fw   : SBRM06.0
Size : 0 MB
Bank00: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1: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2: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3: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8: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9: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10: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11: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Controller    : PS3111 in Rom Mode

以下这是刷机之前的SMI id, 后来我刷了SBFM81.3_18092018.BIN, 可以成功完成, 提示关机。 但关机后BIOS不能识别, 只能短接进入到rom模式

v0.842a
Drive: 4(USB)
OS: 10.0 build 19044
Model: SATAFIRM   S11
Fw   : SBFM81W3
Size : 228936 MB
Firmware lock supported [29 00 01 02]
Drive unlocked [29 00 01 03]
P/N  : 511-180615223   , SBSM81.1
S11fw: SBFM81.3, 2018Sep18
S11rv: M81.2-D3
Original Model: GALAX TA1D0240A

THGBF7T0L8LBATA

thgbf7t0l8lbata=
TC58TEG7DDL-TGL L06B
Process Node: 7DDL
Flash Id:     983A949376D10000

Bank00: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1: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2: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3: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4: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5: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6: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7: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8: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9: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10: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11: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12: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13: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14: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15: 0x98,0x3a,0x94,0x93,0x76,0xd1,0x8,0x4 - Toshiba 15nm M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Controller    : PS3111
Flash CE      : 16
Flash Channel : 2
Dram Size,MB  : 32
Flash CE Mask : [++++++++ ++++++++]
Flash Mode/Clk: 2/10 (Set 2/10)
Block per Die : 4212
Block per CE  : 4212
Page per Block: 256
SLC Cache     : 786432(0xc0000)

ParPage   : 00
MaxBBPerPlane : 237
Plane         : 2

Defects        All(per plane)        Early                Later
Bank00:  13(6,7)         13(6,7)          0(0,0)
Bank01:  73(48,25)         73(48,25)          0(0,0)
Bank02:  32(23,9)         32(23,9)          0(0,0)
Bank03:  19(8,11)         19(8,11)          0(0,0)
Bank04:  16(10,6)         16(10,6)          0(0,0)
Bank05:  14(7,7)         14(7,7)          0(0,0)
Bank06:  10(4,6)         10(4,6)          0(0,0)
Bank07:   7(3,4)          7(3,4)          0(0,0)
Bank08:  48(31,17)         48(31,17)          0(0,0)
Bank09:  42(23,19)         42(23,19)          0(0,0)
Bank10:  18(7,11)         18(7,11)          0(0,0)
Bank11:   9(5,4)          9(5,4)          0(0,0)
Bank12:  17(7,10)         17(7,10)          0(0,0)
Bank13:  46(17,29)         46(17,29)          0(0,0)
Bank14:  25(11,14)         25(11,14)          0(0,0)
Bank15:  36(16,20)         36(16,20)          0(0,0)
Total :        425                425                  0

Early defect list
Bank00: 84 85 92 93 200 201 1577 2202 2256 3186 3953 3987 4023
Bank01: 84 85 92 93 241 362 611 613 614 629 696 954 1007 1045 1090 1110 1112 1118 1242 1335 1386 1390 1392 1394 1396 1398 1400 1402 1404 1406 1570 1659 1788 1829 1967 1980 2147 2177 2208 2210 2212 2214 2275 2324 2340 2342 2344 2346 2348 2350 2352 2354 2356 2364 2422 2549 2551 2553 2676 2747 3089 3137 3227 3252 3299 3356 3382 3384 3499 3742 3862 3864 4053
Bank02: 84 85 92 93 372 919 921 1391 1790 2238 2268 2359 2707 2860 3389 3425 3492 4128 4178 4182 4184 4186 4188 4190 4192 4194 4196 4198 4200 4202 4204 4206
Bank03: 84 85 92 93 332 395 409 501 741 1489 1490 1691 1964 2282 3203 3318 3737 3760 4065
Bank04: 15 84 85 92 93 260 956 1826 1828 1920 2725 3222 3392 3465 3939 4014
Bank05: 84 85 92 93 232 496 1374 1547 1615 2301 3188 3413 3717 3762
Bank06: 84 85 92 93 392 1509 2633 2783 2796 3033
Bank07: 84 85 92 93 2280 3277 3669
Bank08: 84 85 86 92 93 114 166 606 608 807 1140 1208 1228 1258 1593 1648 1650 1787 1851 1924 2093 2459 2481 2510 2578 2635 2655 2688 2690 2750 2752 2950 3244 3250 3289 3518 3604 3642 3656 3711 3713 3864 3887 3936 3958 4091 4105 4108
Bank09: 29 84 85 92 93 179 235 305 384 477 789 1052 1200 1337 1434 1466 1487 1634 1740 1762 1876 1960 1993 2010 2094 2428 2508 2803 2874 3032 3091 3187 3220 3276 3446 3532 3565 3581 3623 3841 3862 4111
Bank10: 5 84 85 92 93 743 1256 1560 1564 1795 1797 2188 2509 2593 2927 3521 3646 4097
Bank11: 84 85 92 93 570 1175 1186 1459 3154
Bank12: 84 85 92 93 377 483 685 848 887 889 1154 1156 1811 1961 2954 3171 4144
Bank13: 84 85 87 89 92 93 132 248 461 516 546 695 912 1033 1279 1281 1323 1377 1410 1702 1986 2051 2091 2166 2179 2305 2474 2591 2669 2707 2810 2819 2867 3011 3017 3022 3024 3063 3075 3131 3217 3533 3635 3806 4010 4155
Bank14: 84 85 92 93 333 380 400 484 565 567 603 1096 1255 1710 1759 1843 2240 2478 2494 2519 2521 3081 3514 3517 4017
Bank15: 84 85 88 92 93 371 414 446 535 727 857 936 976 1315 1331 1657 1662 1687 1847 1906 1933 1968 2190 2353 2451 3034 3097 3113 3192 3289 3362 3565 3902 4070 4087 4099

Later defect list

PS3111 smart configuration:
Attr Tresh Flags ValId WrstId  RawId   Description
0x01: 0x32 0x0B 0x0000 0x0000 0x0100 - Number of ECC Error
0x09: 0x00 0x12 0x0000 0x0000 0x0600 - Power on hours
0x0C: 0x00 0x12 0x0000 0x0000 0x0607 - Power on/off cycles
0xA8: 0x00 0x12 0x0000 0x0000 0x0103 - SATA PHY error count
0xAA: 0x0A 0x03 0x0102 0x0102 0x030C - Total Early Bad Block Count/Total Later Bad Block Count
0xAD: 0x00 0x12 0x0000 0x0000 0x0204 - Max Erase Cnt/Avg Erase Cnt
0xC0: 0x00 0x12 0x0000 0x0000 0x0608 - Unexpected Power Loss Count
0xC2: 0x00 0x23 0x0300 0x0300 0x0800 - Current Temp/Min Temp/Max Temp
0xDA: 0x32 0x0B 0x0000 0x0000 0x0104 - CRC Error Count
0xE7: 0x00 0x13 0x0000 0x0000 0x020A - SSD life left
0xF1: 0x00 0x12 0x0000 0x0000 0x0402 - Host Write (GB)
0xF2: 0x00 0x12 0x0000 0x0000 0x0422 - Host Read (GB)

网友D:
ps3111可以用inic6081的软件来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s3111可以用inic6081的软件来开

已经试过inic6081的 20181221_Initio6081_2.10.01_2.03.00_IM

ASM1153E USB桥接开卡, 软件不能识别到rom mode的SSD

使用SATA 也看不到rom mode的SSD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E:
已经试过inic6081的 20181221_Initio6081_2.10.01_2.03.00_IM

ASM1153E USB桥接开卡, 软件不能识别到ro ...

解决了吗

网友(2023-06-23):
同楼主完全一样的固态,打开param.ini,手工改了,成功。

792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家元 -55

para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