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踩坑…

楼主(2022-05-03):
模块买回来快3年了一直玩的都是stm8-32跟51单片机…主要是买回来就不怎么好用也就没有折腾它…五一放假两天本来打算折腾一下的,还是不怎么好用我以为是环境没有装好就更新卸载重装…mixly折腾了半天最后都有砸板子的冲动了…最后搜索问题…gpio15下载和运行的时候都是接地状态…我有一句mmp不知当不当讲:既然下载模式跟运行模式这个引脚都是接地片选…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开发板模块的作者是猪么?你引出来干嘛?其中还以为电脑usb电源电流不够给加上电容…esp01用的好好的…就这个12F神坑啊…

网友:
esp8266 我也买了 有十多片.
都是当年火起来跟风买的,没想到买来点了个灯,就一直躺了好几年.

同样跟风买的还有 ESP32.
最近在玩 esp32c3 ,这个 idf 让人一言难尽.
或许是自己习惯了寄存器开发,这个idf的规模着实大,
上手倒是不算难.熟练了用起来应该会很顺手.
只是碰到少见的坑,要找根源就比stm这类要难的多,
框架里面函数跳来跳去,大量的 宏,callback ,官方文档讲解又不够细致.

网友:
esp8266资料比较少,arduino开发会方便点

网友:
也在玩8266,便宜啊,tb 826612f 5元包邮

网友:
当年tb官方店一块钱一个,屯了十多个吧

网友:
玩儿单片机的都是高手,完全看不懂

网友A:
万事开头难,虽然过程坎坷些但乐趣就在过程中,只看结果就好了,话说那个GBIO15改为10-12K的电阻接地就好了,可以保留D8口的功能,刚开始最好用NODEMCU模块练手就免得踩坑了,下面这个是NODEMCU模块的原理图,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事开头难,虽然过程坎坷些但乐趣就在过程中,只看结果就好了,话说那个GBIO15改为10-12K的电阻接地就好了 ...

按说我这个应该算是那个nodemcu了吧…串电阻下拉后不会有奇奇怪怪的毛病吧?别看买回来几年了可能这算是第一次玩…这个平台的库有点少,先玩玩以后再去arduino…

网友:
睡觉中,一直没玩。买了几个。

网友B:
按理来说NodeMcu直接使用应该没有问题,估计是个体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来说NodeMcu直接使用应该没有问题,估计是个体差异。

关键是这个差异也忒坑了…

网友C:
公版的 ,拉肯定  是  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版的 ,拉肯定  是  拉了,

拉了我也不至于被坑的如此惨了…之前板子上那个flash按键根本毛用没有…貌似现在也毛用没有…现在把gpio15对地短接后再下载程序居然可以自动下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了我也不至于被坑的如此惨了…之前板子上那个flash按键根本毛用没有…貌似现在也毛用没有…现在把gpio1 ...

建议对照我发分原理图找个放大镜仔细查一下板子就一目了然了。我玩NODEMCU模块时烧录没遇到任何问题,直到玩ESP-12E也就是模块上那个小板子时才开始考虑下载模式、接线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对照我发分原理图找个放大镜仔细查一下板子就一目了然了。我玩NODEMCU模块时烧录没遇到任何问题,直 ...

现在gpio15接地后下载居然不用再连接其他引脚了本来以为0要接地…谁知道不接地也可以正常进去程序下载模式…

网友D:
你这本来就是个开发板,这两个三极管就是自动替你拉低GPIO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本来就是个开发板,这两个三极管就是自动替你拉低GPIO0的。

被15坑了……焊好后发现0不用手动拉低了…

网友E:
我在五一前一天打样回来的板子,装好原件就可以跑,现在把小爱,小度都连上了,玩起来真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在五一前一天打样回来的板子,装好原件就可以跑,现在把小爱,小度都连上了,玩起来真香。 ...

你这是一个模块控制多路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一个模块控制多路设备吗?

这板子可以控制5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