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美创MCH2811C LCR数字电桥拆解+维修

楼主(2022-05-03):
机器是180块钱闲鱼收回来的
机器进水腐蚀有点严重
需要清理下
维修过程没有拍,其实就是清理芯片引脚+换芯片座子

网友A:
话说能在海鲜市场买这种的网友,我都是非常佩服的,因为这类东西如果不是坏的非常严重了,很少有人卖的.....

网友:
楼主牛人,进水腐蚀的板子也敢收来弄

网友:
全部是芯片堆出来的

网友:
就怕引脚齐根锈断了的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又有得玩了

网友:
校准后又能发挥作用了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能在海鲜市场买这种的网友,我都是非常佩服的,因为这类东西如果不是坏的非常严重了,很少有人卖的.... ...

楼主,进可修退可卖

网友:
修好了别忘了来发帖

网友:
进水的,不敢碰

楼主:
这种老仪器原件引脚基本都是铜脚,然后基本只是腐蚀了表面,然后刮一下喷点WD40就好了,现在已经修好了.

网友:
海鲜买东西这的要多留几个心眼很容易中招

网友:
算是捡漏了,我是长期翻车的。。。

楼主:
周日的时候又修了下,换成了红色数码管然后翻新了下外壳

网友B(2022-06-10):
楼主,你的机器什么毛病,我拍了一个同款,开机显示全1111,按键不管用,正打算返厂修了,有什么维修建议吗?返厂太贵了,加上运费维修费要150-200左右了。

楼主(2022-07-20):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机器什么毛病,我拍了一个同款,开机显示全1111,按键不管用,正打算返厂修了,有什么维修建议吗 ...

开机显示全1111 是超量程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开机显示全1111 是超量程了

或者是单片机没启动,然后显示乱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是单片机没启动,然后显示乱码

那可能一点没坏,现在已经低价出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