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威驰车机的天线转接线中蓝色线应该接哪里?

楼主(2022-05-03):
用灯笼头接黑色的接口 收音机没信号
是不是还要接蓝色的这根线?把这个蓝色线接了地 没啥作用

网友A:
应该接12V吧,车顶天线很多是有源天线!没12V咋放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接12V吧,车顶天线很多是有源天线!没12V咋放大信号!

好的 谢谢 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接12V吧,车顶天线很多是有源天线!没12V咋放大信号!

不行,还是没信号,转接线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也是通的,不知道为啥了

网友:
最好拆开看一下板子上的定义,单独接天线应该能用的,像坛友说的蓝色线如果是12V的话,应该也得是输出12V吧,你把它接地会不会短路电源了

网友:
1.可以先用原来的车机试试天线是否正常。
2.蓝线要接12V的,是给原车的天线放大器供电用的,接上后测试下这个12V线是否真的有电。
3.部分丰田车机有2个天线输入口,用一根软线分别插入2个口试试。如果有一个口可以收音的,检查下这个口与转接头的灯笼头对应的插口是否一致。

网友:
黑色是天线2芯屏蔽线  蓝色是天线转向用的12V车机输出

网友:
这个是自动天线信号线...现在用于给放大器供电...开机输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