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恒流电源拆解,求解为啥会公用正极?

楼主(2022-05-03):
想请问为什么LED的恒流电源会共用正极,而且是300多V和输出40V共用,不是应该设计成共地吗?
你看那个蓝色的输出电容里面是负极,靠外面是正极。

网友:
应该是一个驱动芯片里有两路驱动,一般电源驱动都是用pmos控制,这样共阳就能通过控制负极来控制灯的功率了,一切都是为了控制方便。反过来如果共阴的话就要 nmos 控制了。

网友:
非隔离电源, 变压器就是一个电感, 负极加芯片控制电流

网友:
看芯片原理图就知道了。这种恒流供电,是220V交流电直接整流滤波得到310V电压,再经LED,再到恒流调整管的。

网友:
非隔离电源吧

网友A:
一看就是LED电源,LED与电容并联然后在串联电感再到芯片的D极,哪里共正了

网友:
共正还是共负由驱动芯片决定,可能共正的驱动芯片在设计和生产方面有优势吧!

网友:
看电容负极顺着找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LED电源,LED与电容并联然后在串联电感再到芯片的D极,哪里共正了

你仔细看蓝色电容那边是负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蓝色电容那边是负极?

随便找个图,你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非隔离电源,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一直也注意,学习了

网友:
非隔离电源 低端恒流 所以直接接LED正极  LED负接恒流在到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图,你看下就明白了

喊你看东西,板子上标的+-你看得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喊你看东西,板子上标的+-你看得懂吗?

看个鸡儿,这么简单还看,图那么清楚了还不明白,都说了非隔离的,接正是好控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个鸡儿,这么简单还看,图那么清楚了还不明白,都说了非隔离的,接正是好控制电流, ...

一根大线直接连过去,你看不到?除了你还有哪一个看不到是共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个鸡儿,这么简单还看,图那么清楚了还不明白,都说了非隔离的,接正是好控制电流, ...

正控制个球电流,是接负控制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根大线直接连过去,你看不到?除了你还有哪一个看不到是共正极?

什么叫共正???你弄懂了再来说,那只能叫接到正极,脑壳短路么!天天的,真是,哎!没救了,我是不想给你解释那么清楚而已,天边玩泥巴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共正???你弄懂了再来说,那只能叫接到正极,脑壳短路么!天天的,真是,哎!没救了,我是不想给 ...

你连是接正控制电流还是接负都不知道,你还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控制个球电流,是接负控制电流。

你还是去找其它大神探讨吧,你说的都是对的,你认为啥就是嘛,当我啥都没说哈,我就是打个酱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