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58XT,开卡时一直显示tran ADJ

楼主(2022-05-03):
已经好几分钟了。
用的时这个开卡工具。

设置页面是这样的

楼主:
我看有说可以勾选一个叫Disable Tran ADJ的选项。
但是我这个开卡工具里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Bypass TranADJ这个选项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pass TranADJ这个选项打钩。

找到了,选上以后能继续往后,也能pass。但是开完卡,只有1G空间,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闪存设置到100MHz,重新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选上以后能继续往后,也能pass。但是开完卡,只有1G空间,不知道是为什么 ...

是不是一直短接?正确姿势是,短接,打开开卡软件,识别为1G,闪存ID识别完整,就可以去掉短接了

网友(2022-09-19):
闪存设置到100MHz,重新开卡好像没用

网友B:
麻烦问下解决了么?

楼主(2022-11-28):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解决了么?

没有,一直没弄好,就放在那没再捣鼓,等有时间了再拿出来看看

网友:
你贴的啥芯片,ID图也发上来看看啊

网友(2024-05-03):
换个工具就行,还是没选对工具,我刚有个也卡,换到0815A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