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lash_download_tool_3.9.2擦除esp32提示错误5,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03):
手头有ESP32-WROOM-32D模组,自己参考官方电路搭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下载电路,官方电路如下:
但是用flash_download_tool_3.9.2擦除esp32提示错误5,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擦除步骤:先GPIO00GND,开通电源,GPIO00再断开GND,这样没错吧?

网友A:
程序写入时GPIO0需接GND,运行时GPIO0接高电平。

网友:
按照nodemcu的复位、下载电路搭建一个,然后用esptool烧写,一直都很正常

网友:
还是喜欢 python 的 esptool ,下载过程的硬件操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写入时GPIO0需接GND,运行时GPIO0接高电平。

有按这个流程操作的

网友B(2022-08-25):
引用 楼主:
有按这个流程操作的

芯片有锁,估计只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有锁,估计只能换了

怎么判断是不是真的锁了? 有没有什么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