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关于AU6989SNCS-TA扩容盘量产的问题

楼主(2022-05-03):
淘宝买了一个64G。检测完。扩容盘。想量产回真实容量。量产工具能识别。但量产不成功。

检测出来的肯定不对。这存储芯片TG19G23EIV不知到底是哪款。哪位量产过的告知一下

网友A:
这也不是扩容盘啊,只不过体质差没法跑圈而已,这种盘我买过,量产后多数只会容量减半,最好选高级格式化,ecc选原始低格

网友:
这种盘坏块太多,重新量产也用不了多久。做文件中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是扩容盘啊,只不过体质差没法跑圈而已,这种盘我买过,量产后多数只会容量减半,最好选高级格式化, ...

买过几个不同64G的。都给重新量产了。其它几个量产完成16G的。速度变快了。那几个量产成功的都是慧荣的。还有这两个安国的。量产失败。我看容量都减少了。以为是扩容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是扩容盘啊,只不过体质差没法跑圈而已,这种盘我买过,量产后多数只会容量减半,最好选高级格式化, ...

ecc选原始低格。没看到有这个选项。ECC选8过不了。是不是得选再大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ecc选原始低格。没看到有这个选项。ECC选8过不了。是不是得选再大些?

容量优先。速度优先绝对过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cc选原始低格。没看到有这个选项。ECC选8过不了。是不是得选再大些?

最好高级格式化,非要低格的话,容量优先,ecc12,官方文档不是说了么,要容量选ecc12,要稳定性ecc8,其他不推荐,不过其实也是有其他选项,比如抓不稳定块需要ecc1,开slc模式ecc7一下等等

网友:
下次工厂出来了 把尾数 卖一些 给你们。哈哈

网友:
能用就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高级格式化,非要低格的话,容量优先,ecc12,官方文档不是说了么,要容量选ecc12,要稳定性ecc8,其他 ...

求问咋开SLC

网友C:
6989SNCS-TA主控,拿6989SN-GTC,D,E的工具当然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989SNCS-TA主控,拿6989SN-GTC,D,E的工具当然开不了

请仔细看清楚

楼主(2022-07-10):
引用 网友B:
容量优先。速度优先绝对过不了。

上个星期终于量产成功。选的速度优先。量产完容量只有48.56G。比之前少了十几G。不过速度比之前快些。

网友:
楼主的手机 拍照好清晰啊,是什么牌子?

网友(2025-04-06):
今天搞了个一样的,除了20.9.16,其他版本不识别

网友:
要用专门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