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这两种type-c接口啥不同?

楼主(2022-05-03):
请问图里两种啥不同?分别什么情况下用?
想改充电宝充电接口,一些台灯,耳机充电口等等。
若是上述用法,是不是直接正级和接地两个线就行?
请大侠指点。

网友:
一种是带板,一种不带板,带板好焊接,直接用正负就行,

网友:
第一种带数据D+D-,第二种不带,如果只是充电的话买第二种,把原来的充电头拆掉,刮锡焊接,看我的帖子

网友A:
带板的上边应该有颗电阻,是用来识别的,一般都是5K1,但是带板的体积都相对较大,不带板的,如果不考虑焊接能力,还是用不带的

网友:
据我观察,这是一个公头,一个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板的上边应该有颗电阻,是用来识别的,一般都是5K1,但是带板的体积都相对较大,不带板的,如果不考虑焊 ...

不带板的,自己还要加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带板的,自己还要加电阻吗?

等下,我给你找个图,小白看看

网友B:
不是一公一母吗?

网友C:
大概就是这样,你看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公一母吗?

你当都是母的就行

网友:
如果要做C to C的线 , 需要看下CC线有没有引出来  没有CC线  DFP DRP设备不能识别UFP一侧的设备

网友:
上面带板子那种,支持数据传输
下面这种6pin的,只能充电

网友:
不带板的适合直接替换原来坏的C充电口,带板的适合改装不同的口或者远程连接。

网友:
第一种是带信号的公头母头,直接焊接就可以用,也可以给手机充电,第二种是带cc针脚的母口,没有数据引脚,接供电只有飞线焊接

网友:
第一种USB2.0,第二种6脚只能充电!他们标的3.1是误导大家以为是USB3.1

网友:
第二种对我这种焊接手残来说太不友好了

网友:
没有识别电阻的话,那就呵呵了,电流太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概就是这样,你看着玩,

二正二负都要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正二负都要焊吗

对的,这样正反插才有用

网友:
管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拆了卖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