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最高能在多少温度下不损坏?

楼主(2022-05-03):
霍尔传感器最高能在多少温度下不损坏?

网友:
霍尔传感器的工作温度一般不超过85℃,有个别的据称可达105℃。

网友:
一般85℃以下吧

网友A:
MXT211 集成霍尔传感器.pdf

网友:
看零件数据资料表,一般80度

网友:
好像是8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MXT211 集成霍尔传感器.pdf

这个附件下载一次要55MB,厉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