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半拆2021年金士顿A400

楼主(2022-05-03):
就想知道用的什么颗粒,由于在保,只能半拆了,有点失望,是马牌1120

网友:
保修贴在另一边对吧

网友:
也可以用的,现在SSD同一系列,用的主控和闪存太复杂了

网友:
很长一段时间不是都是p3111么,又换马牌了

网友A:
完全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用软件就能检测,而且是从固件里读的,比较准

网友:
看固件版本号基本能猜出什么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必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用软件就能检测,而且是从固件里读的,比较准 ...

用3111和58xt的试过,没想到是马牌

网友(2022-09-03):
不是群联主控吗?啥时候换马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