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Galanz P7021TP-6微波炉

楼主(2022-05-03):
这台格兰仕微波炉使用不少年了,近期发现使用中有股焦糊味,老爷子怕出危险不敢再用了,让拆开看看是什么情况,不行就换个新的。于是拆机如下:

开机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有股浓浓的焦糊味。

定时器还是老式的机械旋钮式,方便老年人操作使用。

标称220伏700瓦。

炉腔里黑乎乎的,像是烟熏过似的。

拆除外壳露出机内的磁控管、变压器、定时器、换气扇等零件。

炉腔内壁磁控管位置鼓了一个烧焦的大包,糊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拔出磁控管其头部有烧蚀的痕迹。

放大仔细看,磁控管头部有二个烧穿的洞 ,看来伤得不轻啊。

换气风扇的同步电机上面为何有三个接线柱,不明白除了交流电源的二根线,还有一个黑线是接哪里的?
懒得修了,除留下变压器、换气风扇、高压整流二极管、高压电容器作配件外,其余卖给废品站。

谢谢观赏!

网友:
看见微波炉,想到的是点焊机。

网友A:
那个不是鼓包,微波就是从那里导入的。
你这是磁控管波导天线烧了。估计是微波频率偏了,导致发射传导效率降低,发热增大。

网友:
面板泛黄了,这微波炉少少10年以上了吧,换个新的是对的。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你这都拆没了只剩一壳了还卖啥呀

网友:
没拆过微波炉,黑线是接地线?

网友:
很多微波炉那里都有个包包。

网友:
这玩意加热不均匀咋治,话说我用微波炉烤红薯从来没烤熟过

网友:
我的美的的这种机械微波炉一直在用,就是旋钮内部给拧破了。

网友B:
损坏的原因是把饭糊到内壁。那个石棉挡板因为有饭存在,所以同时发热,最后燃烧,最终导致微波管发出的微波不能正常射出,反而烧了微波管。

微波炉溅了饭一定要及时搞卫生。

网友:
这是石棉脏了,造成微波短路坏了。换好石棉片看看还能用吗?基本可能不好用了。

网友:
我上次加热开壳的板栗,炸了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损坏的原因是把饭糊到内壁。那个石棉挡板因为有饭存在,所以同时发热,最后燃烧,最终导致微波管发出的微波 ...

分析非常到位,故障原因就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鼓包,微波就是从那里导入的。
你这是磁控管波导天线烧了。估计是微波频率偏了,导致发射传导效率 ...

若把这个磁控管装到另一台磁控管坏了的微波炉上,不知还能不能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C: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当年500多元买的,半月工资,买了有二十多年了吧,质量很好。换过云母片和微波管那个天线帽,现在一直用。机械式的使用简单,缺点就是后期定时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当年500多元买的,半月工资,买了有二十多年了吧,质量很好。换过云母片和微波管那个天 ...

能否介绍一下磁控管天线帽哪里有售和更换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网友C:
淘宝就有,好像一两元一个,当时怕尺寸不对,多买了几个。这种老电器质量可靠,换新的有时候还不如用旧的。上两年我曾经买过一个低档新微波炉,但是总感觉火力不如旧的那个,热饭很慢。

网友:
磁控管要更换天线帽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就有,好像一两元一个,当时怕尺寸不对,多买了几个。这种老电器质量可靠,换新的有时候还不如用旧的。 ...

坏的天线帽翘下来难不难?新的是不是套上去就行了不用加固?

网友:
是不是有金属东西到里面加热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