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三洋投影机,灯亮一下就灭,看看这个点灯板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5-03):
开机后,投影灯泡点亮 1秒后即灭,然后自动重启,还是点亮1秒即灭,自动重启3次,亮红灯报警

以为是某个风扇,热保护开关,或者灯泡问题,全部更换后故障依旧

检查电源板和主板,也没有发现异常

替换了点灯板,故障排除

换下来的点灯板想修一修,点灯板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更换了大部分零件,”红圈处“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图中大部分“易损”件都更换了

忽略渣渣焊工,替换了大部分元器件,故障依旧

这个点灯板上竖着的小板,上面怎么那么多芯片啊,点个灯搞这么复杂
点灯板的维修资料很少,不知道怎么检查啊,只能更换“易损大件”了,可是换了一大堆东西,加焊小板引脚,故障依旧

网友:
故障在小板上

网友A:
应该是灯泡问题吧!

网友:
也许就是一个小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B:
我有台东芝TLP-2500,灯泡时间到了换新的还是提示时间到,网上清零的方法试了个遍都没用,有没有大神能提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东芝TLP-2500,灯泡时间到了换新的还是提示时间到,网上清零的方法试了个遍都没用,有没有大神能提示 ...

这种估计灯泡有芯片

网友:
之前修一台优派的,也是灯亮几十秒就灭,换了灯泡,点灯板,都不行,最后拿去修,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老机子分辨率如何,家用分辨率低了很难受。

网友:
折腾了这么多东西,干脆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遇到过类似故障,不过是开机几分钟后灯才灭,且每次时长不等,检测主板、电源板未见异常,将点灯板拆出大致测了一下没找到坏的元件,后来琢磨了一下觉得可能是元件软故障或电路接触不良,先从简单的开始,将点灯板各主要焊点重新焊了一遍,装回搞定。

网友:
应是固件问题,刷固件吧。

楼主:
小板没有动过,不知道怎么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灯泡问题吧!

没有仔细看吧,更换点灯板后,故障排除

网友C:
曾经修过和楼主同一型号的。图腾柱的管子炸了,一个高压电容ESR变大。更换后亮几秒钟就保护,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修过和楼主同一型号的。图腾柱的管子炸了,一个高压电容ESR变大。更换后亮几秒钟就保护,没修好。 ...

有东西坏了替换应该能搞好的,就是网上关于点灯板的维修资料基本没有

我发现三洋相同时期的大部分投影机,内部都是一样的,内部尺寸都相同,主板,电源板,点灯板,都通用

和一个叫“爱琪”牌的,内部也相同 板子都通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三洋的,不是燈泡的問題,而是RGB不能重疊起來,進去工廠設定也無法調到三原色同步顯示,機器內部沒動過,原裝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东芝TLP-2500,灯泡时间到了换新的还是提示时间到,网上清零的方法试了个遍都没用,有没有大神能提示 ...

我们单位的大部分都是日立投影机,可以在菜单把灯泡或者空气过滤器的时间清零的。一般我看到灯泡时间提示后就会先记录一下再清零,这样灯泡又能用一端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单位的大部分都是日立投影机,可以在菜单把灯泡或者空气过滤器的时间清零的。一般我看到灯泡时间提示 ...

东芝时间清零比较麻烦目录里没有清零的选项,看说明书清零要看灯泡的说明,网上查的方法,甚至**查的都没用,真不知咋会这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三洋的,不是燈泡的問題,而是RGB不能重疊起來,進去工廠設定也無法調到三原色同步顯示,機器內 ...

3片液晶屏位置偏移了,调不好的。内部没有动过的话,这种故障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