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O圈用氟橡胶最耐用吗,老鸟们进来聊下

楼主(2022-05-03):
最近要维护电锤,里面的O圈要更换,是氟橡胶最耐用吗,你们都在哪家买的,有比较吗,闲得没事,哪位经常买的,谈下经验

网友:
前两天还维修一下气缸漏气,用轴承用的蓝色黄油,偶尔用还行。氟橡胶好像7块钱,没用过。

网友:
看有些视频里说 o型圈里面垫生料带 把O型圈撑大,不知道这个方法有没有作用?

网友:
氟橡胶,耐高温,耐油,做汽车密封非常好。少量购买,可以在拼多多上,便宜量又足。

网友:
买得到合适的聚四氟乙烯环最耐用。

网友:
建议还是原厂,因为这玩意不好买,太多参数了,各种改性材料,反正一定要耐油的氟胶。其实好的丁晴O圈也非常好,只是乱七八糟啊,好的好得不得了,但差的又烂得不得了,并且只能用才知道,没法分辨。

网友:
我们这的机电门市大部分都有以旧换新的业务,你把电批、电锤、旧锂电包之类的拿去,多多少少都能给你抵点钱,然后再加钱买新的就行了

网友:
氟胶圈耐热性能好不少

网友:
吃饭的家伙还是用正规渠道原厂的配件 。也花不了多少钱。有些东西只是做到了形似。

网友:
据说氟橡胶耐高温油等以及腐蚀性气体液体,但外观一样的如何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