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一个金士顿256M的sd卡,拆芯片HY27UG08G2M,做了一只u盘

楼主(2022-05-03):
很古老的自用的sd卡,收拾杂物翻出来,以前数码相机里面用的,相机早就不见了,卡之前放在读卡器里也能正常使用,正常容量,拆下芯片贴在芯邦2199e上面,只能识别出128m容量来,上古的海力士90nm制程slc颗粒。

网友A:
128m能装啥?

楼主:
啥也不能装,摆着看的,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m能装啥?

txt的小说还是能存一些的

网友B:
你把bin级定容关了就好了,你这是强行被固定为128M了,这个没有特殊需求,最好不要开,防止容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bin级定容关了就好了,你这是强行被固定为128M了,这个没有特殊需求,最好不要开,防止容量不行 ...

不用定容,提示坏块过多

网友C:
我们这投标u盘新邦2199 512m带外壳2元一个,90nm slc大概是40w pe不只2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投标u盘新邦2199 512m带外壳2元一个,90nm slc大概是40w pe不只20w

单买一个芯邦板子都不止2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