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问这个程序如何做到通过按键重置计数器点亮LED

楼主(2022-05-03):
这个程序功能是key1按键按住不放,LED点亮延时10秒后关闭,松开key1按键LED关闭状态。

但是要加入一个功能,怎么在程序中加入key1按键断开, 然后key1按键又接通,程序又重新从1秒开始计时到10秒然后断开。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4;//用P1.0做按键1输入

sbit  led1=P3^3;//定义输出1

void delay(uint n) {//
    uint aa,bb;
    for(aa=0;aa<n;aa++){
        for(bb=0;bb<850;bb++)
            ;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key1==1)
          {
             delay(30);//如果按键松开就延时30毫秒去抖动再判断
             if(key1==1)
               {

                                        led1 = 1;//输出取反

                  while(!key1);//按键不放就死循环

}

     }

if(key1==0)
          {
             delay(30);//如果按键按下就延时30毫秒去抖动再判断
             if(key1==0)
               {

                  led1 = 0;//输出取反
                 delay(9999);//延时
                                led1 = 0;//输出取反
                  while(!key1);//按键不放就死循环
               }
          }

     }
}

网友A:
增加个逻辑处理,应该不难吧

网友:
这程序能达到你的初始目标?死循环阻塞怎么判断10秒?死循环前没有熄灯,怕啥按住不松就一直亮吧。加个定时器吧,起码也弄个循环,里面变量计数,完事清零不就重新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个逻辑处理,应该不难吧

不懂 怎么加

网友:
全局加变量 keydown,
单独写一个KEYCL()函数,
函数里检查按键状态, 如果按下则 keydown=1,否则=0
然后再检查keydown状态

网友(2022-06-07):
#include <reg52.h>
//STC89C52: Code:8k Ram:512 xdata:256 EEProm:5k Addr:0x2000 T0/T1/T2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0 to 4294967295

sbit  key1 = P3 ^ 4; //用P1.0做按键1输入
sbit  led1 = P3 ^ 3; //定义输出1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u16 DelayCnt = 0;
void main()
{
    while (1)
    {
        if(!key1)
        {
            if(DelayCnt < 10030)DelayCnt++;
            if(DelayCnt > 30 && DelayCnt < 10030)
                led1 = 0;
            else
                led1 = 1;
        }
        else
                                {
            led1 = 1;
                                                DelayCnt = 0;
                                }
        Delay1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