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巴掌那么大的数码管

楼主(2022-05-03):
几年前我做了个抢答器,用的是1寸数码管,想在想重新做个抢答器,1寸数码管感觉太小了,想用个大数码管。
找了一圈没发现合适的数码管,正好手里还有以前万圣节装饰剩下的红色0505LED,那就用这个吧,正好废物利用

画板子,撸嘉力创羊毛,板子10*10,巴掌那么大的数码管就有了(打样文件在文末)

使用电阻限流,一个led用了两个电阻,这两个电阻是并联的,如果电流不大只用一个电阻就行了
这种贴片led是散光的,使用时需要加遮光片,茶色亚克力或者太阳膜都行
led电流别太大了,20ma以内效果很好,不然太亮了。
20ma以内使用一个限流电阻就行了,具体阻值看你驱动电压,欧姆定律,或者使用30度透镜,淘宝8分钱一个
里面7个三极管是PNP的,使用Pmos也行。

数码管是共阳的,驱动方式与普通数码管一样。单片机P口低电平驱动P管导通,点亮对应笔画。所以程序与普通数码管一样。

打样附件,不要解压
还是拒绝伸手党,虚拟论坛币,简单发帖就能获得,那些从不分享的坛友勿扰

网友:
这是纯自制数码管

网友:
要这么多LED啊。

网友:
还得用泡棉什么的做遮光格子吧,要不笔画很散

网友:
这方方正正的,看着多少有点不太习惯呢

网友:
全自治的数码管啊

网友:
太大了,能拆不少的铜

网友:
不好看  比例不协调

网友:
我那朋友那有两片正反面的大号数码管   比你这个大多了估计有15x40  中间是单片机  左右两片 正反面显示一样    通电显示的是时钟好像

网友:
自制大的数码管

网友:
一般人用不了,大神除外

网友:
你这短粗不好看,应该倾斜点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835-1-1.html 这里也有一个,好像没你这个做的好!

网友:
这么大,应该叫数码板板。

网友:
有效地消耗了LED的库存

网友:
为什么弄这么扁

网友:
因为近视一直想做个大屏LED灯,夜间看时间方便,但是后来又觉得晚上太亮并且耗电所以就没有做。大尺寸LED数码管太贵了,并且很少见,需要的话只能自制。

网友:
好大的数码管。楼主可以考虑设计成便于多位拼接的形式

网友:
要微微倾斜效果才佳,另外在背面集成上驱动电路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