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闪迪15177 256G固件不支持

楼主(2022-05-03):
有谁有闪迪15177 256G支持SM2246EN的固件

就是这种,我的一些固件全部不支持。有谁有支持的固件分享下,谢谢!添加了固件没有用,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这是添加的固件,红色线是ID号,后面的试了几个没用,检测不到。一般是按同制程添加的也没用

网友A:
你试试吧,没有这个颗粒,看参数貌似带TOG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吧,没有这个颗粒,看参数貌似带TOGLE。

你这个是MPP1018B_FWP10033B固件吧。也不支持呢。

网友:
全部固件都支持,你自己不会开而已

网友B:
51不带狗,改参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不带狗,改参数就行

是改那里参数

网友C:
A808=Sandisk 15177-128G
Sandisk 15177-128G=45,3E,A6,93,7E,51,2,08,10,0,4080,4096,8,1,5,256,4,16,1376,3,156,8F,27,30,4,5F,57,39,0,2,1,52,51,0,A2,0,1,0,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这个是我用东芝1DFL改的参数,实际上用1DFL修改至少要改ID和第29位就可以开卡成功。开卡工具常用R0823A或者Q0824A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808=Sandisk 15177-128G
Sandisk 15177-128G=45,3E,A6,93,7E,51,2,08,10,0,4080,4096,8,1,5,256,4,16,1376 ...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您!

这是2贴和4贴速度

这是2T速度,降频处理,跟东芝1EFL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您!

能不能分享一下改好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分享一下改好的软件

可以,打包上传,这个是支持1T以下的,2T要改26为19

网友E(2022-10-14):
请问为什么用45,3E,A6,93,7E,51 ??15177闪存ID 不是45,3C,A5,93,7E,5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为什么用45,3E,A6,93,7E,51 ??15177闪存ID 不是45,3C,A5,93,7E,51吗?

没注意,你的是256GB的

网友:
需不需要去掉土狗跳线?

网友(2024-09-17):
引用 楼主:
可以,打包上传,这个是支持1T以下的,2T要改26为19

非常感谢分享,我今天8贴,开不出来,试试你这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