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口气”改了7个电池的平衡充电口!

楼主(2022-05-03):
说是一口气,不过这一口气憋得有点长,可能得有2-3个月了。因为我玩这个,也是在电脑搞多了,眼睛累,就休息一下眼睛动手玩玩的。
一共改了5个电钻的7个电池。

首先改的是博深的特种兵12V充电钻带的两个电池。
这是我用得时间最长,价钱也是最贵的一套电钻了
当时是在易趣还是叫什么的网上商场买的,就是当时和京东打的如火如荼,后来被吞并的那个。
说实话这套电钻这么多年用下来还算是挺好的,毕竟我差点就成电动工具的抚摸党了,也就偶尔干点活用用。

其他几个就是看便宜,买来随便一个地方就放着备用的虾牌这类的电钻了,这次一并改完了。

充电口放在侧面,保留原来的充电口。

外围包了一圈胶布,这硅胶线好是好,就是塞回外壳时有点卡涩,怕拉断了接头,就包了一层。

7个出体力的壮丁

后面三个是到后来,图方便不高兴保留原充电口了,直接5.5口拆除,用这个平衡充电口了。

因为我有B6充电器,改的过程中,又13.6元一个买了两个B3充电器准备和那几个到处放的电钻一起用,而且我想有了平衡充电口,一般也不会再去用那个12.6的充电器了。
所以直接干掉了5.5的原充电口,这样改起来也方便多了。

楼主:
改的过程中要说到的是,明显这特种兵的电池外壳好多了,可能是属于耐高温耐火的材料,切下来的材料不是普通的塑料,用挫刀修正边角的时候,可以轻松下料,而没有那种塑料的粘连。
电钻使用时的声音也要明显好多了。
由此可见,工具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需要的还是要买贵的工具(钱包又哀嚎一声!)。

网友A:
是易迅吧?易趣都消失近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易迅吧?易趣都消失近20年了。

对,一说到这个就想起来了,是易迅!

网友:
还有一个新蛋,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
换A6充电器吧。B6充电器的平衡能力不好。

网友:
我有好电池,不用这么麻烦!三串而已

网友:
买的便宜货,电池也是便宜货,连改的欲望都没了,废了就换电池了。倒是想改大一点,3串也就够干一次活

网友:
都是小贴片,太小了,费眼

网友:
两个手电钻,有一个是这种18650的电池组盒子,看看有什么好改造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易迅吧?易趣都消失近20年了。

当年在易迅买过,当年和京东竞争,可惜了

网友:
确实可以干掉dc座子哈哈

网友B:
一直不明白,便宜的充电钻的电池充电是靠什么停充的,是检测总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明白,便宜的充电钻的电池充电是靠什么停充的,是检测总电压?

保护板上有单节电芯分压,其中一节到达截止电压就判停,放电也是如此

网友:
全是12V,出不了什么力

网友:
12v平台功率小,没搞头,还得20v

网友:
改了的确是好, 不过便宜货的确没有改的冲动!我有个日立7.2V的老钻,直接两串接平衡头出来,连保护电路板都不装,时不时补充一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
工具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B款12伏电池,B6平衡充多少?

网友:
是直接接到电池正负极的吗。没有保护电路,充电口也不塞上吗,不怕有东西短路放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