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养生壶通电狂闪拆修

楼主(2022-05-03):
插上电控制板所有灯一起闪,同时蜂鸣报警。网上搜了一下是cbb电容坏了,于是动手开干。

就是这个大块头

量一下容量,果然是这个坏了

换上新的,没有600v的,换上450v的应该一样用

完美复活

网友:
这个是阻容分压的吧

网友A:
可以再并一个555

网友:
限流用的吧

网友:
挺好,很多有看这样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并一个555

估计不好找

网友:
看着像阻容降压的吧

网友:
新换的电容个头小很多

网友:
现在元器质量真不咋的

网友:
应该加个充电器进去

网友B:
以前我老婆买过一个这样的壶用来烧水保温给孩子冲奶的,现在丢一边去不用了,换别的保温水壶了。这个水壶烧开水了然后又要自己去按保温设置保温温度,麻烦的很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老婆买过一个这样的壶用来烧水保温给孩子冲奶的,现在丢一边去不用了,换别的保温水壶了。这个水壶烧 ...

是的,保温要按十几下,主要还是用来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