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今天系列之做一个b05的U盘

楼主(2022-05-03):
今天又闲了,找出之前收的一堆b05玩一下吧
先吐槽一下,这破颗粒很容易坏,也没有多少主控支持,当时我不懂才买的,很是一个后悔
另外b05虽然是3d颗粒,但支持电压1.8和3.3很是一个另类

单颗16g,3281太浪费,还是6989吧,用的双帖板子

看下id

搞定后跑个圈,还行吧,至少不是我手上最慢的

最后来个金士顿外壳吧,哎,这外壳存货也不多了,但颗粒还剩好多呢,难道又要废钱么?

网友:
这速度感人...

-=-=-=-=-=-=-===-

网友A:
这盘,还好只有32G,要不然跑个圈,能把人等傻了!

网友B:
安国贴TLC,写入好像众生平等,都4-5M
可惜没有像安国芯邦这样的万金油3.0主控

网友:
我突然想起来了Toshiba的32G 2.0 写入2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还好只有32G,要不然跑个圈,能把人等傻了!

他手里又不是没有128GB的2.0盘

网友:
速度不行,折腾的没劲

网友C:
楼主,做一个16g的耐用,速度一般的u盘要多少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一个16g的耐用,速度一般的u盘要多少m?

3267配一个16g的slc呗,闲鱼有的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安国贴TLC,写入好像众生平等,都4-5M
可惜没有像安国芯邦这样的万金油3.0主控 ...

916算是一个兼容性也比917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67配一个16g的slc呗,闲鱼有的是

关键是撕壁鱼上的SLC颗粒,参差不齐!谁知道能买到什么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撕壁鱼上的SLC颗粒,参差不齐!谁知道能买到什么货色!

也是啊,但总不能去买新的吧,挑个信誉比较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916算是一个兼容性也比917好

917主要是对垃圾片的支持比慧荣好点,但看样子支持的颗粒种类似乎没3267多
有很多是列表里面有但实际上没有固件可用的
但是3267最早只支持到34nm,3281官方支持最早的也只是L85c这些,更老和更偏门的颗粒就无能为力了
反倒是安国、芯邦几乎啥都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