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因为一个壶,买了一盒蒸汽开关!

楼主(2022-05-03):
壶的蒸汽弹跳开关坏了,这会能难住圈里人吗?买,换,第一次买了3个,没多久可坏了,不是触点粘连,就是压触点簧片的的塑料化了,压F到弹片了,一直加热!以为牌子不行质量不行,换牌子,买一盒同铭,结果还是不行,问题依旧,用不长,眼看下了半盒了,坛有知道那个牌子的好触点好的吗?推荐一下!上图公布买的两种!
图一是买了三个的那种

这是买了一盒的

眼看下了一半了,壶还得继续用呀!

网友:
哈哈,,我配件也买了20多元,,感觉不太合算。。为了修水壶的温度到跳电。

网友A:
这是壶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壶有问题了。

这开关质量真的不咋地,触点氧化发黑,不用银的总是铜的也行,看着不像是铜,塑料不耐高温,触点发热,塑料融化了,是胶木总不会吧

网友:
这是干修理买这多,这开关属宜损件

网友:
改个执行机构,不用这个开关控制大电流,只提供开关信号

网友:
没必要折腾开关了,通病。我家半球用了1年多,也出现开关问题,换了好几次都用不长,后来直接换壶了。后来换了温控的壶,用了2年多,里面进水,指示灯的线都锈断了,现在不能控的直接换壶了

网友:
你已经很不错了,只买了蒸汽开关,我连底座温控器开关也买几个了。

网友:
19.9的壶还有必要修啊

网友:
据说进口的strix牌子质量好

网友:
我靠,买这么多

网友:
淘宝上买过几次开关  不耐用,不愿耗这精力,直接丢壶。买大牌子的壶,耐用多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在用的也来看看,有个准备,不要买到质量不好的

网友:
我不干修理,不过也喜欢这样买东西

网友:
没买过,我都是,拆报废壶上的蒸汽开关,一般都是好的,拆开,然后给铜触点,打磨光亮就行了,可以用很久

网友:
你以为新的就好用?其实就是质量问题,原装触点面积大还镀银,配件不能与与原装相提并论!

网友:
我有个贴子改成可控硅

网友:
楼主你修的不烦吗

网友:
这种劣质货壶烧水很大的回收塑料味气味,趁早扔了,或者烧不入口的热水差不多!还是买品牌货质量好得多,如美的、九阳、苏泊尔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