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今天干了一件让机械健盘玩家抓狂的事~~~用WD40嗞轴体

楼主(2022-05-04):
五一假期在家闲的没事,想起自用的机械键盘有几个键触发不太灵了,影响我在数码之家码字,打算把轴体拆出来清洁一下。这个键盘是在深水宝六十多块钱买的淘汰键盘,当时没发现有键不灵,简单清洁以后就一直用到现在。

外壳全为卡扣,撬开取出本体

简单粗暴,直接万用表蜂鸣档一个键一个键测(由于一个手要摁键,另一个手持表笔,实在没有第三只手拿手机拍照,所以无图无真相)。

狂摁!凡是没有蜂鸣声,或者蜂鸣声听起来不清脆、不干脆的,或者万用表显示小数点前不为零的,统统记录在案。

吸锡器+电烙铁,吸它!

连键帽一块儿取下

中间出现一个窟窿

注意保护好焊盘

拔下键帽

某宝十几块钱买的“某乐娃”拆轴器,轴放上去一摁就打开了,方便,不用镊子撬了,以免撬弯我娇贵的镊子。

这个拆轴器分开两瓣,分别用来拆不同类型的轴体,左边那一半,有4条竖起来的小柱子的就是拆我这种樱桃轴的。

放上轴体,4条小柱子刚好怼住轴体外壳的4个卡扣,手一摁相当于同时撬开4个卡扣,轴体就分开了,灰常的方便。

分开的轴体

拆散的轴体大合照

触发不灵的原因就是红箭头所指的这个触点氧化了,接触不良,发烧玩家的方法是换轴,再润轴,用杜邦的什么105、205还是什么型号的润滑脂,还得几种型号的润滑脂混合起来用,并且润不同的地方还得用不同的油:弹簧用一种、蓝色那个轴用一种、白色那个负责顶开触片的东西用一种、滑轨用一种……总之就是要追求最完美的手感、声音等等,具体的我也不会,有会的坛友可以开一个专门的帖子讲解一下。而我嘛,简单粗暴,直接WD40嗞!嗞完就装回去,触发不灵的问题立马解决。至于后续会不会出现爱好者们说的出现卡滞等等情况就有待时间的检验了。

网友A:
WD40貌似对塑料不友好吧,直接喷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貌似对塑料不友好吧,直接喷会不会有问题?

我也试过有把塑料直接“风化”掉的情况,但好像是好的塑料就没事,劣质的就腐蚀。我想樱桃这么名牌的产品应该没事,,反正我的键盘就62块买的,如果腐蚀烂了再买一个。听说小米出了个机械键盘,才149。

网友B:
樱桃的MX3000,用WD40是不合适的,最好用电机用的白色润滑脂,实在不行用机油或者齿轮油,许多润滑脂对铜有腐蚀性

网友C:
感觉机械键盘劈里啪啦太响了,特别是夜深人静,有点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樱桃的MX3000,用WD40是不合适的,最好用电机用的白色润滑脂,实在不行用机油或者齿轮油,许多润滑脂对铜有 ...

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润滑啊,是清洁触点氧化物啊,在润滑前总得用什么东西清洗一下触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机械键盘劈里啪啦太响了,特别是夜深人静,有点吵人

就是贪图这种响声,复古,几十年前刚学电脑时用的就是这种机械键盘。

网友:
大力出奇迹   不成功就成仁

网友D:
换成光电开关就不会有这烦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光电开关就不会有这烦恼了。

男人嘛,都是喜欢直接接触的。

网友E:
借道问一下大佬,在哪里能买到键帽字母贴纸,我有一个自定义游戏键盘,键帽全是空白,用起来很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道问一下大佬,在哪里能买到键帽字母贴纸,我有一个自定义游戏键盘,键帽全是空白,用起来很不习惯。 ...

我不是玩家,不懂,只知道某宝有带字的键帽卖。但是贴纸的话,时间长了不会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玩家,不懂,只知道某宝有带字的键帽卖。但是贴纸的话,时间长了不会掉吗? ...

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润滑啊,是清洁触点氧化物啊,在润滑前总得用什么东西清洗一下触点吧? ...

去氧化物用点白醋,然后用酒精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氧化物用点白醋,然后用酒精洗掉。

精致!讲究!

网友:
还是喜欢静音的键盘和鼠标,晚上偷偷看动作片不会影响别人

网友:
青轴二手不能买,哪怕是樱桃,wd40喷了塑料就废了

网友:
wd40成了万能神器了

网友F:
朋友送了个机械键盘。。。也是有按键不灵光。。。直接扔了。。。懒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送了个机械键盘。。。也是有按键不灵光。。。直接扔了。。。懒得折腾 ...

下次还有什么都往我这儿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