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开了视贝15W led柱泡 2级能效,不套罩子更亮

楼主(2022-05-03):
如果不套罩使用,除了更亮,有坏处吗?

网友:
厂家有这个配件肯定有他的原因,不然成本少了,反而更亮了,不早取消这个配件了吗?

网友:
柔光罩,不然灯光看起来是很刺眼的。

网友:
不用罩光不均匀不柔和

网友:
很简单,会刺眼。

网友:
坏处就是刺眼,另外可能会摸到里面的元器件。我之前换灯板换完了以后拆开旧的,忘了给电容放电,碰了一下一阵酸爽当然如果你的灯外面本来就有罩的话带不带那个罩就无所谓了

网友A:
已经是恒流了为啥还要并个244电阻啊,为了关灯迅速放电么?不影响恒流么

网友:
坏处就是散热好了  ,影响寿命 ,延长更换周期 ,进而影响 厂家收入 ,最终影响税收,影响 GDP

网友:
估计还是怕熊孩子碰到,触电,厂家能破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是恒流了为啥还要并个244电阻啊,为了关灯迅速放电么?不影响恒流么

应该是防止关灯后LED微亮。

网友:
不用罩子,看一眼灯,会很刺眼,不舒服。

网友:
楼主为啥要用裸灯

网友:
装在头顶,就没事了。

网友:
不带罩子不安全呀,

网友:
不带套太刺眼,你能不能搜的了

网友:
柔光罩是会造成不小的光损失,但是不加的问题更多,会导致光照不均匀,造成重影等,而且还有安全性问题

网友:
主要防止非隔离降压触电,柔光避免刺眼。顺便可以改到8瓦,降功率用寿命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是恒流了为啥还要并个244电阻啊,为了关灯迅速放电么?不影响恒流么

放掉电容的电,以免维修的时候被电到,LED并不能耗尽电容里面的电,当关灯后电容两端电压下降到不能维持LED点亮的状况,LED内阻相约等于无穷大,如果没有泄放电阻,电容还会有残存的电。

网友:
太刺眼,对眼睛不好,时间长了会不舒服。

网友:
驱动ic是什么型号的呀,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