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七彩虹 sl500 这是没救了吧,Device Fail No Flash

楼主(2022-05-03):
才用3个月就突然之间不识别了 拆了以后这个样子的 存储颗粒都不知道是啥品牌的
开卡也识别不了 而且这个板子和其他很多小牌子一样的

网友A:
在质保期内的,千万别拆!

网友B:
是不是虚焊了,加焊一下

网友:
才3个月为什么不保修呢。最少有3年质保。120TBW以上质保

网友C:
我擦!三个月就挂了,还不如我组的正片46en系统盘,两年写7T多了,毛事没有。不出意外再用3、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质保期内的,千万别拆!

已经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虚焊了,加焊一下

不会焊

网友:
这个品牌算垃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擦!三个月就挂了,还不如我组的正片46en系统盘,两年写7T多了,毛事没有。不出意外再用3、5年 ...

插上电脑只有2G容量也无法使用 这是主控出问题吗?

网友D:
短接了没有?

网友E:
我想问为啥不保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接了没有?

短接了 但是短接不短接 状态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为啥不保修呢

拆开看看

网友:
新盘带保,直接售后吧

网友:
直接找售后就行了,还拆它干什么?不要质保了?

网友:
手贱了,明明有质保,却搞成垃圾了。

楼主:
短接了 但是短接不短接一个状态 是不是控制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