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维修 电机轴不转

楼主(2022-05-03):
天气热了,要用风扇了。
检查发现,打开不转,转动电机轴还是不转,来回转动能感觉电机有震动。
电机轴加油了转动灵活,启动电容有0.9UF.
由此是否能判定是电机坏了?电机部分断路?
没维修价值了,谢谢解答

网友A:
看描述,启动绕组断线了,检查电机出线各脚是否相通,只要一个不通,就是电机出问题了!

网友B:
不通电转动灵活通电后用手转动有阻力,是因为电磁力引起转子偏心转子扫膛了,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轴套松动:拆下压住轴套的钢片调紧压缩量再复位。
2.  安装时偏心:把4个固定螺丝拧松一点,用螺丝刀柄敲击电机轴数次后拧紧螺丝再通电试机。
3.  轴套/轴磨损导致间隙过大: 换

网友C:
有一个摇头的钻石牌的台扇需要吗?各项功能正常!

网友D:
加了油如果小档位不转但是大挡位转,就是轴阻力变大,需要换电机。
去当地海鲜市场淘个二手的落地扇用吧。

网友:
检测一下线圈,才好结论

网友:
买个新的电机换了

网友:
感觉是电机坏了

网友:
换电机就比较鸡肋了,成本有点高

网友E:
电机线圈上有个保护电阻,看下这个坏没?如没坏,线圈内断就卖废品吧。

网友F:
2楼说的对,电机出来的各个线头,都应该是通的,只是阻值大小各不相同而已,只要有一个线头不通,那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
感觉是启动电容容量变小了,看一下电容器上面标注的容量是多少至少要有1u风扇才会转的欢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启动绕组断线了,检查电机出线各脚是否相通,只要一个不通,就是电机出问题了! ...

度娘后,几根线查了下,无奈万用表不熟,似是而非的,不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转动灵活通电后用手转动有阻力,是因为电磁力引起转子偏心转子扫膛了,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

转子扫膛, 轴套松动,  安装时偏心应该都不是,感觉是电机通电后不能转动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摇头的钻石牌的台扇需要吗?各项功能正常!

谢谢  这东西出来运费没板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油如果小档位不转但是大挡位转,就是轴阻力变大,需要换电机。
去当地海鲜市场淘个二手的落地扇用吧。 ...

就如你描叙的,小档位震动感觉小,大挡位感觉大些,
这个新的也就几十块,就想能救就没必要买了

楼主:
就是想确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线圈上有个保护电阻,看下这个坏没?如没坏,线圈内断就卖废品吧。

这个是不是保险?
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2楼说的对,电机出来的各个线头,都应该是通的,只是阻值大小各不相同而已,只要有一个线头不通,那就是电 ...

老师来了
度娘了下检测方法,照着检测了下,还是迷糊,主要是开关上的几根线和启动电容上的线序迷糊,还有万用表的挡位不知用对没有,无法确定自己做对没有,
发图上来请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