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出现了沙沙声,给德生R9700DX喷了点WD40

楼主(2022-05-03):
电源开关,声音滑块都出现了沙沙声,打开机盖喷了点WD40,效果还不错。不知道能管多长时间。

网友:
WD40神器,电位器接触问题一喷见效

网友:
正品WD40应该能管一段时间

网友:
已经磨损了,用不久还要有问题

网友A:
换个电位器,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位器,一步到位

动手能力有限,不敢换。之前买了一个55W的电烙铁,感觉温度不够高,不容易熔化焊锡,后来就放弃扔一边没管了,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好的。

话说这个R9700DX的音量电位器听很多人都说用了一段时间就容易出沙沙声,可能就是这个电位器质量水平不高。

网友:
楼主,收音机的电解电容爆了,赶紧换!

网友:
喷过了应该还能用几年的,因为是里面脏了或者接触不良,不是磨损了。

网友:
10V2200微法的电容鼓包了,该换了

网友:
电解电容真的有点鼓包了,估计声音和这个也有点关系

网友:
拆开电位器换个新的就几毛钱。德生客服可以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手能力有限,不敢换。之前买了一个55W的电烙铁,感觉温度不够高,不容易熔化焊锡,后来就放弃扔一边没 ...

上黄油。。。

网友:
现在WD40不便宜,国产仿的效果也可以吧

网友:
大多数都能能用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