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捡的P47蓝牙头戴耳机

楼主(2022-05-03):
捡的,支架断了

这个支架断了

贴片 按键

电池有保护板

一个芯片 。

感觉做工不是很差,起码 塑料件都没有毛刺。

网友:
太简单了  一颗芯片搞定所有

网友A:
我自己拿蓝牙耳机板加一个有线耳机改了一个蓝牙耳机,效果还不错,就是电池仓没有盖子,18650的蓝皮皮有点显眼,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拿蓝牙耳机板加一个有线耳机改了一个蓝牙耳机,效果还不错,就是电池仓没有盖子,18650的蓝皮皮有点 ...

重不重,欧也想试试

网友:
至少还有一个可用的电池啊。

网友:
现在这些电子产品因为芯片的问题,所以看起来都很简单,过去一大片电子原件,现在只要一个芯片就可以解决了,这不是退步,是进步

网友:
貌似充电部分弱了些,二极管降压,这种充电模式自放电较大,电池容易过放。

网友:
确实没看到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一边是电池,一边是电路板。

网友:
感觉质量不怎么样嘛

网友:
质量一般吧

网友:
又多了一个双声道蓝牙接收板,还有AUX物理插孔

网友:
内部做工一般般

网友:
扬声器好像有点小。
现在网上很多这样还带AUX和TF卡的蓝牙耳机,价格有的不到20就能包邮!

网友:
当耳机用可能不太好了,修好也很难看,当配件用还不错。

网友:
耳机的成色不错。

网友:
从来不买这种耳机,捂着太热了~

网友:
蓝牙板有了,再捡一堆音箱,广场舞走起!

网友:
音质好的话可以继续用

网友:
蓝牙耳机现在便宜了,都是拜材料方案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