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12V直流电的通断,用S8050三极管可以吗?

楼主(2022-05-03):
小白问个问题:我用STC的90C52单片机控制12V直流电的通断,用S8050三极管可以吗?

能不能完全关断??  电流 20mA左右!

网友:
可以的,s8050最大电压40V,最大电流0.5A,都足够。

网友A:
加中继吧,控制中继通断来实现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中继吧,控制中继通断来实现控制电机

不是控制电机  是控制一个信号灯!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我也准备用这个三极管来控制我的大数码管 哈哈!

网友:
8050三极管带个几十毫安电流还是没问题的,能不能关断,要看你的驱动方式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么有问题,我做过控制12V继电器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1A以下应该都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按MA 计的电流,三极管完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