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核辐射警告!拆解滨松HAMAMATSU L9421T微焦点X-ray/X射线管

楼主(2022-05-03):
拆滨松 HAMAMAMTSU L9421T 微焦点X-ray X射线管 X光管  X-ray Tube

微焦点,通常 1um~15um 的焦点, 和医用X光管相比, 医用X光管的焦点通常在 300um~2000um; 焦点越小,就能在靠近焦点的投影上得到更清晰的图像

工业CT用的 微焦点X光管,专门照精密PCB用的,看BGA芯片用的,或者检查微小零件用的X射线光源

工业CT用的微焦点X光管,拆给大家看看

上图

三观

看上去就感觉很可怕的东西,像核武器一样

危险的玩意,稍微不注意,要了老命,非专业人士,切勿模仿!

X光照射口,铍窗的

开始拆开

很饱满的电路板

电脑主控板,这X光管是数控的,难得一见

X光 高压驱动板,电路很复杂

高压驱动

一堆AD芯片,逻辑电路, 检测+反馈+保护+控制

有电池,给CPU主控时钟续走供电

灯丝驱动和电子枪聚焦高压电路

继续拆解

内外压力平衡橡胶皮囊

接口板,有24V供电,RS232 通讯控制接口, 连锁互锁安全保护接口

拆电路板

高压驱动,只用到两种小小的功率MOS管, 这X光管 的功率其实并不大,但X光转换效率相对医用管来说,要高很多,虽然管电流只是uA 级别,但辐射强度还是能达到比较高的,人一旦被照射到,还是相当的危险

三块PCB板, 主要用的都是日本零件

高压包是环氧固化的,没法拆了

拆射线管

电子枪,原理和电视机的一样,有电子发射,加速,和聚焦

铍窗,完好

玻璃管

里面有高压变压器油,还挺好

微焦点 X光管

拆解完毕

最后,测试一下,虽然坏了,还是测给大家看看

漏气了,内部漏电了

***完***
***谢谢阅帖***

网友:
楼主在家玩X光

网友:
又长见识了,楼主威武

网友:
X光机通过控制柜下方的变压器产生高电压加速电子,高能电子再撞击阳极靶材(金属板)产生光电效应产生X射线。这就是X射线的产生原理。虽然单独的工作部件没有放射性,但是X射线本身有穿透性,能破坏人体细胞组织(特别是高能的射线)。 所以凡是操作X射线设备的人员国家都有特种补贴,就像在下搞用X射线衍射仪材料分析一样。医院使用的是低能的射线小剂量照射对人体损伤几乎没有(而且可在短期恢复无后遗症)。但是也不是说你可一照24小时的X光。也不要轻易没事天天照。 特别是CT因为他是彻底的扫描,所以辐射量比X光更大。建议尽量不要做,特别是不要对儿童做。

另外安检的X光机功率比医用要大。。。。

网友:
没电就没辐射吧?狭义上核辐射指αβγ三种射线吧?

网友:
一切皆可拆。。。。。

网友:
牛X牛X,来数码大开眼界,有生化危机的感觉,哈哈。看了里面的构造以后还能出去吹吹牛P

网友:
难的一见,谢谢分享。想看看楼主的介绍,老是被自动调出来的图片说明挡住,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威武

网友:
还好只有通电工作才有辐射,不知道跟电视机相比辐射强多少

网友:
这玩意好呀

网友:
Mark一下,大神牛

网友:
这里焦点越小功率会越大吗?

网友:
专业,看得解馋,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最后的放电测试有辐射吗

网友:
这东西非工作状态没有辐射,况且X辐射和核辐射是两码事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牛B。

网友:
厉害了,X光辐射发生装置在没电的时候,不足为惧哈哈

网友:
这种设备咱只能拆开给它扫扫里面的灰尘,然后原封不动的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