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上tsop芯片总是碰到is903的一些电容怎么搞

楼主(2022-05-03):
是不是用很小的尖头烙铁比较好呀,用的小号刀头总是弄掉电容和挑线,弄掉了搞回去就很难了

网友:
实测尖头不好用,怕掉电容可以先用胶带把电容盖上,另外就是加强练习...

网友:
马蹄头比较好

网友A:
0603,0402的电阻电容用刀头焊上去完全没问题啊,0201就有点勉强了,毕竟焊盘太小了,那点锡的拉力不够,烙铁一走0201也跟着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03,0402的电阻电容用刀头焊上去完全没问题啊,0201就有点勉强了,毕竟焊盘太小了,那点锡的拉力不够,烙 ...

加助焊剂能拉上去问题是风枪垂下来直接飞没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