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LUKE 325钳流表拆解

楼主(2022-05-03):
看内部做工,不如FLUKE 337好。

网友A:
IC好多,至少比优利德好多了

网友:
这么多芯片,看着有些杂乱

网友:
牛屎呢?在屏幕下吗

网友:
好复杂肉挺多的,感应线圈没拆开看看

网友:
看起来不错,转盘上不知道是什么润换脂?

网友:
福禄克的风格,挺好的。

网友(2022-07-16):
引用 网友A:
IC好多,至少比优利德好多了

你不看看价格也比优利德贵多了。

网友:
不错,可以测直流。

网友:
不错!电路板挺福禄克的

网友:
看看价格,一般就没兴趣了

不过真上手了,这才是工具表。国货哪些。。。一言难尽

网友:
应该是霍尔元件,闭环测电流原理吗

网友:
不见牛屎盖好评。
能测直流的钳表吧?钳口里面啥样呢?

网友:
有fluke 风格,准不准?

网友:
福禄克,买不起的,只能看看

网友:
看到好多蓝色高精度电阻。非要鸡蛋挑骨头的话,就是看到板上各档位触点的覆铜不够平整,是覆铜层不够厚还是沉金不够厚?

网友(2022-11-17):
这个钳形表外形尺寸是不是与f302+一模一样

网友:
拆的很彻底,好表。

网友:
板子做工看着真爽,价格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