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个别人请提防手机的谷歌锁FRP LOCK

楼主(2022-05-03):
五一干了两件事。
30号修好戴森V6电池,
2号修好我的note8。
五一上午去楼下小店买老抽,结账发现不能扫码,无奈让老板扫我,回家仔细一看,手机拍照和闪光灯都不好用,恢复出厂设置,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我突然脑子短路,直接进工程模式双清,在双清之前还进挖煤模式赫然的FRP LOCK :ON ,我居然没注意,太大意了。。。
结果双清重启之后一直“正在检查网络连接”。。。
一下想起来谷歌锁了,先是找当地修手机,他们居然不懂,根本不会破解,找市内说维修价格高,没有修的价值,等于给我手机判死刑了。。。
老婆说正好换一个,这个手机都用4年多了,我说只有我甩东西,哪能允许东西甩我,必须抢救,2号上午忙,下午回家整整一下午,啥也没干,就研究手机了,就像在冥思苦想做一道难题,在反复推导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小bug,下午5点,成功解决。
图片拍在儿子note5手机,昨天修好就给删除了,网上找了两张图片。

网友:
太高深莫测了

网友A:
没有看懂你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你说啥......

好吧,科普一下先。。

什么是三星谷歌锁?

谷歌锁,即FRP LOCK :ON ,是三星的一种防盗系统,如果手机登录了谷歌账户,在非正常的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刷机,开机激活就需要登录谷歌账户来验证,才能激活手机。

为什么开机会一直“正在检查网络连接”?

因为国内屏蔽了谷歌服务,谷歌在国内是无法登录的,所以才会出现手机激活一直卡在正在检查网络连接。也正因为这样,就算手机没有谷歌锁,也会卡在正在检查网络,因为国内的网络没法跳过这一步。
唯一能检验是否有锁,就是手机不插卡,不连WiFi,看看能否点下一步,最可靠的方法是进挖煤模式,如果FRP LOCK后面显示的是ON,就是有锁,如果OFF,就是无锁。

网友B:
发帖不发过程 发个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帖不发过程 发个锤子

过程可能涉嫌违法,我不能直接给自己下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帖不发过程 发个锤子

再说这也不是谁都能遇到的问题,毕竟很多人不会遇到这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帖不发过程 发个锤子

而且不同软件不同解决办法,我的软件不一定适用别人,而且bug也只针对我note5和note8,至少苹果我试了,没用。

网友C:
需要自己先架个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自己先架个梯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科普一下先。。

什么是三星谷歌锁?

三星的防盗根本没有用啊,我的国行note9 512G  特意开启了找回手机,直接双清后一路下一步,账号都不用登录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的防盗根本没有用啊,我的国行note9 512G  特意开启了找回手机,直接双清后一路下一步,账号都不用登 ...

因为双清能一路高歌进系统,是因为您手机没上谷歌锁。。。可以在挖煤模式里查询出来,如果frp lock为on就必须验证才能进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帖不发过程 发个锤子

但您既然提了,就简单说下过程,我试过就算有梯子也不能顺利通过验证,可能是谷歌服务器bug,因为我看国外也有人无法解锁,当然不排除忘记密码用户名。
后来我换了个思维,逆向解决,利用其它设备访问谷歌,在设备管理里删除被绑定手机,再开机经过下载,验证,虽然也没成功,但重新启动发现可以越过进系统,至于我提的bug是共享梯子时遇到的。

网友E:
你买的是国外版本的机器,带网络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是国外版本的机器,带网络锁?

对,不是所有手机都有,但听说随安卓几以后,谷歌就强制附带这个功能,其实就是在手机分区里,增加一个分区,上面预留了点验证信息,刷原厂rom,无法清除,刷第三方rom基本可以root的,应该都能清除这个锁。手机问题基本没有刷机不能解决的。。
但我不想刷机,是因为我这rom资源少,不一定能合适,另外我喜欢原厂rom,升级系统省心,另外相对安全。
另外不想花钱解决,因为当时不清楚我手机是不是摄像头坏了,如果花钱修,修完发现还有问题,这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划算。所以只能自己研究,能救活最好,不行换手机去,结果万万没想到,新手机都选好了,就差付款了,预算,批复,指标都下来了,突然间旧的有复活了,我到底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高兴呢

网友F:
预算,批复,指标都下来了。
那就换个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预算,批复,指标都下来了。
那就换个新机!

可旧的又活过来了,而且就性能而已,也够用,因为我不玩手游,也就可网页,购物,聊天软件,银行软件,和其它工具软件,256G空间也足够了,就是电池不行了,等网购一个,自己换上。。。

网友:
我想问你不知道登录的谷歌账号密码的话可以解吗,你这个是你自己的账号吧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个问题,谢谢分享经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您既然提了,就简单说下过程,我试过就算有梯子也不能顺利通过验证,可能是谷歌服务器bug,因为我看国 ...

帖子一下子就有营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