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HY颗粒 开卡成功 速度不正常

楼主(2022-05-03):
瞎开   先全盘抹除  在开卡  直接开卡成功   就是速度感人  几m几兆的  从跑rdt   现在走usb口全盘写入不掉速  25兆左右  插电脑就完了  老慢了

是我固件选错了吗  求大神指点  金胜  e300

网友:
HY颗粒不碰,闪迪不碰,三星不碰,咦没什么可以选了

网友:
坛友们开卡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
软件好简单。没地方可以设置啊。。。

网友:
HY的好开,bokb的真叫一个头疼

楼主:
开了也白费  速度感人  做系统卡死  没招了吗

网友(2022-09-03):
这个开卡结果有时比开不出来还痛苦

网友(2023-02-17):
马牌主控也就1120有开卡软件,其他都找不到,开卡Pass过的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