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M202D打印机开关电源修复

楼主(2022-05-03):
客户打印机插电无反应。拆机。此机器修过的第二台。之前一台上电屏幕亮,瞬间灭,再继续重启往复,开关电源故障。有点点曲折~
此板检测有300V直流电压,首先按照之前修过的电源板三板斧:换桥堆、热敏电阻、MOS管、尖峰吸收电容,照样不起振。
之前一台故障为MOS管和尖峰吸收电容不稳定,一开始换了MOS结果炸管跳闸了,后来经电桥检测电容已不正常,拆下来底部已发黄(之前维修未拍照)。后更换上述一套修复,经长期稳定测试无问题。修复后尖峰电容更换了2KV681,MOS管更换为800V9A,其余未变。
回到此次维修,此板自激电路检测没有明显短路开路现象,根据电路判断故障就在自激部分,除了直流300V无其余任何电压。苦思冥想不通。并且经过跑线、各电阻、电容上电桥测量及上电测试,均未发现其他明显异常,故障仅为MOS驱动开路不起振。并且在偷懒加电测试光耦的时候烧坏一颗二极管和一颗三极管!时间紧迫,无奈~订了一块同机型电源板准备放弃维修,但是还是不甘心它就搞不定了~
对比测试,测量光耦高压部分阻值(准确应该说压降),还是在自激部分发现异常。原MOS驱动三极管Q299的BE极压降为970多,远高于CE压降680多。发现故障点!原板为贴片三极管,丝印为APX查不到信息,新订到的电源板Q299已更换为2SC5201。查此三极管为NPN三极管,600V50mA。手头上暂无此管,便采用13003替换。拆焊原贴片三极管时,终于闻到了底下的焦糊味,可外观无明显变化。经上次“炸管事件”后,修高压部分都串上了防炸神器——白炽灯。
上电测试,灯泡微微一闪:吱一声~变压器共振声起来了,经测试24V、5V均已有电压输出。明天上机测试,祝好运!

网友:
上机测试了吗?等直播

网友:
开关电源,恭喜修复。

网友:
mos管这样装也没事的吗

网友:
大三极管这样放不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