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风冷冰箱求助 冷藏室跟冷冻室一样冷

楼主(2022-05-03):
亲戚家一台冰箱,前段时间冷藏室跟冷冻室一样.冷的几乎结冰.后来停机了.冷藏室变成常温,冷冻室变成冷藏室.受不了了.直接换了一台新的.
今天闲下来.拆了.顺便清洗一下 味道难闻死

看了各个地方 ,没异常.当拆到冷藏室出分口模块的时候,发现风挡的挡风页没了..这样冷藏跟冷冻肯定一样了.打电话问了 说之前找人看过,人家拆了...!@#$%^&*(/  后面的部分线也被断开又接上...
8成是三脚猫的人搞得.冰箱在老房子那里,试了下制冷是正常得,风机也正常,就把几个传感器拆回来

会是化霜部分得问题吗?制冷正常
加热丝没带回来.得明天.

化霜温控保险,这玩意跟常用得电水壶之类得一样吗?我试了在常温下是导通得..有得说是在-7度才导通,,不解,是不是他坏了?

BCD-290WNRISA1

之前亲戚还留着这块风页,,看样子是断了后 卡住,导致上下一样问题,维修来了直接拆了

化霜温控保险,这玩意跟常用得电水壶之类得一样吗?我试了在常温下是导通得..有得说是在-7度才导通,,不解,是不是他坏了?

几个传感器都是一样得.应该正常

网友:
这得多费电

网友A:
巧了,我最近刚修了自家的,
风冷冰箱冷藏或变温层结冰,大概率风门坏,风门坏导致温度到了合页无法关闭,冷冻室冷气一直进来,
拆开看看,再测测探头阻值,大概率就这2个造成,
化霜不化霜我没想过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最近刚修了自家的,
风冷冰箱冷藏或变温层结冰,大概率风门坏,风门坏导致温度到了合页无法关闭, ...

几个传感器都正常,..确实是风门坏了..塑料卡子用AB胶粘了.正常了
就是冰箱运行的时候只有左侧发烫  右侧常温,而且停机时间短,长时间运行..

网友:
那个109度保险应该是通的,超过109度断掉~它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