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H27Q1TDQEM6R大约写到一半掉盘

楼主(2022-05-03):
如题,用的是H27Q1TDQEM6R单贴,一开始量产的时候跑圈能过,那时候是电压配置错误导致只能2.0认盘。最近拿出来更改R43/R44跳线之后3.0可认,但是跑圈大约一半就掉盘(非常统一,跑了几次都差不多位置)。改回去也不行。

更新:ECC7低格之后也是莫名其妙刚好在写入65535MB掉盘。
真的是太巧合了

网友A:
低格吧,那个位置有不稳定块了
或者试试降频,还有取消ddr有时也能解决
903也有这种问题,插2.0没试,3.0就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吧,那个位置有不稳定块了
或者试试降频,还有取消ddr有时也能解决
903也有这种问题,插2.0没试,3.0就 ...

低格重新跑了一次,都是同一个位置卡住
现在尝试将ECC 设为7

网友:
有些是板子的问题,用过一个拆机板也是老掉盘,后面颗粒换新的板子啥事都没有了。

网友:
换ISP试下,刚才我做的也是,换了ISP后好了!

网友:
海力士颗粒神一般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格吧,那个位置有不稳定块了
或者试试降频,还有取消ddr有时也能解决
903也有这种问题,插2.0没试,3.0就 ...

更新:ECC7低格之后也是莫名其妙刚好在写入65535MB掉盘。
真的是太巧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