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TL-SG5428 全千兆管理交换机,顺便哪位大佬有固件?

楼主(2022-05-03):
品牌:TP-LINK
型号:TL-SG5428 全千兆2层管理交换机
接口:24全千兆电口 4光口 1 console
故障:机器上电 电源指示灯亮  sys灯闪烁30秒之后熄灭 再无反应 24电口及4光口插上设备均无反应 console 输出仅两行再无反应
          这个交换机当初是我们安装的,用了2年之久,途中未出现任何故障,最近频繁停电之后几天 这个交换机出现问题,上电系统指示灯闪烁 30秒之后再无反应,电口光口接入设备无反应,console也不能输出有效信息,大佬怎么看,尝试用编程器刷入官方固件,但情况还是一样,又刷回原固件(官方固件估计不能编程器刷入?)
上翠花:

网友:
tp的官网不是都有完整的方案吗
https://www.tp-link.com.cn/produ ... &v=download#tag

网友:
行业设备当然是问厂家要了,编程器刷的固件必须是用编程器备份出来的。厂家给的固件一般是不能直接编程器刷的

网友:
不懂这个,只能帮顶了!

网友A:
你确定是固件问题吗?

网友:
故障不明确
  刷固件有什么用? 刷了性能更佳,厂家有必要保留这一招?

网友:
这个不懂,帮不了你

网友B:
能进bootload应该能刷系统

网友C:
这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把电源板上几个电容更换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进bootload应该能刷系统

关键是进不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源供电不足引起的,把电源板上几个电容更换掉就好了

有可能,但没有模板不知道这电源板是几V输出的,目前测量电压为四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固件问题吗?

不确定,毕竟都没有备份的编程器固件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