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发光二极管灯珠用久了光会衰减吗?

楼主(2022-05-03):
有个灭蚊灯用久了,紫色发光二极管灯珠亮度非常低,拆开看看,没发现什么原件损坏,就是亮度比以前太低了

网友:
这种二极管有没有正负极?

网友:
不会。用一世都没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紫色LED就能吸引蚊子,好像要某个广谱的模拟人体温度,才吸引到蚊子。

网友:
紫光的衰减最快,因为它的电压高,超过数字表二极管档,所以测不出好坏,需要3V以上电压才能点,而且电流一旦控制不好,其寿命会缩短很厉害,而且本身紫光就是个特殊段,用它做验钞灯都不建议常开,就是因为其寿命问题,而且,20year前这玩意比普通的贵不少呢,我跑石家庄去买这玩意打算做验钞灯,结果卖给我的是蓝光的MD,两块钱一个,买了20个蓝光的,我陪点黄荧光粉就可以造白光了

网友:
只要是发光二极管就会光衰。

网友:
会光衰的,重新买合适波长的led换上就行

网友:
都会光衰,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都会光衰的

网友:
我买的电蚊拍拆开看过,是用红色和蓝色合成的紫色。

网友A:
那种硬盘抽屉盒子的灯为何是三脚的?一个灯珠可以显示蓝光和红光的,这种到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硬盘抽屉盒子的灯为何是三脚的?一个灯珠可以显示蓝光和红光的,这种到哪里找? ...

是这样的吗?看图

网友:
减小电流就能延长寿命

网友:
貌似光源都有衰减吧,只是寿命不同而已,LED的寿命算是比较长的了,正常使用衰减比较小.

网友:
哪有不光衰的LED?

网友:
LED灯泡都会光衰

网友:
检查一下降压电容,CBB电容容量掉的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看图

是这样的,谢谢你帮我找到了。

网友:
发光二极管都会光衰的

网友:
说实话,这种灭蚊灯一点用没有,真不要浪费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