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做了三个SM3267写保护u盘,超频前后速度差异很大呀

楼主(2022-05-03):
买了几片3267AE写保护板子,看中了那个外壳,金属的散热好,把其中一个装了sk6221,也算是绝配,双贴板比较厚,闪存颗粒跟外壳有接触,热量能够迅速导出来~
3267上也贴了intel的8hcnd,超频了一下,前后速度差很多,发热没有大的变化,而且容量也小,只有16g,写满不过三分钟多点,基本没有影响

超频前的速度

超频后的速度

网友A:
这里超频是怎么做的?

网友:
同问,超频是在哪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超频是怎么做的?

我也是乱改的参数,本着总要试试才知道,坏了直接扔掉的心态,还没测试稳定性

楼主:
合照,送朋友一个,其余留着自用

网友:
厉害了!读写提升明显

网友B:
不建议超频,主要是主控顶不住超过设计速度,颗粒倒是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超频,主要是主控顶不住超过设计速度,颗粒倒是无所谓

这个3267我试了一下,超频前后主控稳定都差不多,不超也是那样,超了也没有什么感觉,比较这个速度也还是在3267主控的设计速度范围之内的,读只有100出头,写也只有9+

网友C:
超完多测试,我做了40多个hcnd1,最后也只敢超到90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完多测试,我做了40多个hcnd1,最后也只敢超到90出头

嗯,目前用着还没事,我全盘写入,也就三分钟多点,数据也稳定,我现在直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目前用着还没事,我全盘写入,也就三分钟多点,数据也稳定,我现在直接使用了 ...

有一个一样的,能分享一下超频参数吗?

网友(2022-11-24):
请问东芝的0EFL可以超频提速吗???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