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新达科技智能锁控阀(控制暖气的)

楼主(2022-05-04):
拆新达科技智能锁控阀(控制暖气开关阀的),在一个拆迁小区门口捡的

外观

被暴力拆坏壳子

标签下面隐藏了四颗螺丝

拧下螺丝就能拆开

侧面能看到整体结构控制板、电池、微型电机和减速机构

继续拆

锂电池,应该是不能充电的3.6V锂电

控制板背面只有一个感应线圈和一颗干簧管(磁控开关)

干簧管

控制板正面

IC和元件特写,哈哈犯懒癌病了不想查资料将就看哈

电机接线端还有一块小板子

小板子背面只有电机和蜂鸣器

减速齿轮全是金属的做工和用料都不错,电机虽小但有六级减速齿轮估计力道也不小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一次性锂电池,看着容量还不算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锂电池,看着容量还不算很小。

对的一次性锂电池长存电型的,这个电机耗电很小加上这玩意一年也就用一两次估计电池能用几十年

网友:
这还用干簧管难道卡上还有磁铁?

网友:
里面还真的别有洞天

网友:
干簧管可能是电源开关,这样更省电。

网友:
压力挺高的!暖气没这么高的吧

网友:
干簧管应该不是电源开关吧,一般情况下这种都是用的IC卡,IC卡一般都不带磁,而且一般的说法是磁会影响IC卡读卡的
不知道是不是抗磁干扰用的.

网友:
减速齿轮不错

网友:
干簧管当读出开关用?

网友:
运气不错,能捡到金属齿轮和步进电机,我那北京附近垃圾佬太多捡不到金属。

网友:
对这个电池充电就可以变成炸弹

网友:
减速器不错,不知道能不能利用起来。

网友:
应该跟门禁卡原理差不多。那个小板应该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吧。

网友:
这电池怕冷啊  套了好几层皮

网友:
电机和减速箱可以再利用~

网友:
这个是执行器吧, 带动阀门开关的?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

网友:
运气不错,齿轮组和电池可以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