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中国核工业404厂出产的电离式烟雾报警器拆解,顺便测下放射性

楼主(2022-05-04):
直入主题

卸下两颗螺丝,拿开电路板 便可以看到电离室了,上面有个明显的放射性「电风扇」图标与241Am,放射性活度为29.6Kbq,1997年生产「烟雾报警器里的放射性镅属于豁免源,国家允许销售危害不太大不必过于担心,当然我不推荐任何人模仿我拆解电离式烟雾报警器,如果你模仿我出事了后果将由你自己承担本人不负责」

拧开底座,露出主体部分

电离室的盖子需要掰开旁边的引脚,然后用点力才能拧开「电离式烟雾报警器原理简单讲就是烟雾进入电离室,电路电流发生变化,烟雾报警器报警」

这样电离室的放射源就露出来了

拿盖革测一下「仅γ」,镅主要放出α射线,α射线甚至无法穿透一张纸,实际α剂量上mSv级别的
另外下面全是防拆钉和普通的电路板,我就不继续往下拆了,这玩意拆一台少一台,镅片就让它固定在上面吧

最后

第一次发帖 本人业余玩家,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A:
这玩意里面还有放射源?

网友:
还有这么高科技,不懂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烟雾报警器,还有放射性的!

网友:
放射源?不太可能

网友:
原来还有放射源

网友:
现在多改成红外发射,接受对管的,安全多了

网友:
头一次见这玩意,涨姿势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第一次听说烟感有这个装置,涨知识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好像之前听人介绍过,是低剂量的α射线,一张纸就可以挡住,人的表皮应该也可以当中吧,只要不吸入或吞入应该都没有危害。

网友:
这玩意适用于特定场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这种烟雾报警器,还有放射性的!

以前是这一种,我拆开了用里面那个“”碗”化蜡烛油。

网友:
外国友人收集这玩意做了个核聚变,

网友:
第一次见带放射源的烟雾报警器,长长见识

网友:
新鲜的玩意,空了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里面还有放射源?

离子式/电离式的有,目前在售的大部分烟雾报警器都是光电或者其他类型的了

网友C:
四〇四长不在河北,在西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〇四长不在河北,在西北

核四院就在石家庄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