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今天再来一发IS903 U盘

楼主(2022-05-04):
前些日子收了一个01t的mlc,结果炸了四个ce,这不,只能当64b来用了

今天选的是903的紫色g2板,这个板子我用坏了5个,要么主控烧了,要么板子短路,我也不知道为啥,有人说有一批板子是回收的有问题的板子,然后修补后再卖,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个冤大头。
关键至今我还没有成功过一次,心里憋屈,于是决定再挑战一次

干上颗粒

插看id,果然被识别为64b了,看来这芯片精灵还挺智能

第一次用1.23开卡失败,第二次用1.26成功了
话说用测试架的时候,直接点开卡就可以,上了板子还必须手动选1通道4ce才可以,所以说,测试架和真板子还是有区别的,不能完全一概而论

最后跑个圈吧,因为是炸ce的颗粒,只能关闭ddr了,也就这速度了

最后上壳封存

网友A:
这个壳子,可以再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壳子,可以再改造一下。

就是改造后才放的下,不打磨内部根本容不下这个板子+颗粒的厚度

网友B:
要是USB2.0这速度就相当牛屁了,3.0地话这速度就不够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USB2.0这速度就相当牛屁了,3.0地话这速度就不够看了...

这不是废物利用嘛,开ddr直接报错,以为第二通道所有ce的id都错了

网友C:
厉害了又搞成了一个2.0优盘

网友:
这种芯片也不敢放数据了的

网友D:
看错了,单通道。只能背面再贴一个,炸一个通道的01t,8ce速度还快,等缘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又搞成了一个2.0优盘

这不3.0么,至少写入速度是3.0的,暴打一批3.0tlc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单通道。只能背面再贴一个,炸一个通道的01t,8ce速度还快,等缘分吧 ...

这颗粒第二通道的ce没全坏,都是有id的,不过是错的,所以已经占满8ce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颗粒第二通道的ce没全坏,都是有id的,不过是错的,所以已经占满8ce了

有个疑问❓这个炸一个通道的01t,要是贴3267ae或者银灿917这些单通道的主控,是不是自动屏蔽坏ce?

网友E:
手里还有两个用红包白嫖的雷克沙C20M 64G,哪天有时间搬下板子。有坛友说这个型号用的都是镁光l06b的颗粒容易漏电,结果看了下手里的所有雷克沙U盘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颗粒,一下子就没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这个炸一个通道的01t,要是贴3267ae或者银灿917这些单通道的主控,是不是自动屏蔽坏ce? ...

也许银灿917可以。。慧荣单通道的3267 3281只能出两个正常ce,两个炸掉的错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疑问❓这个炸一个通道的01t,要是贴3267ae或者银灿917这些单通道的主控,是不是自动屏蔽坏ce? ...

炸ce分为无id和错id,前者的话,917会自动屏蔽,后者只能用安国指定ce开,3267?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还有两个用红包白嫖的雷克沙C20M 64G,哪天有时间搬下板子。有坛友说这个型号用的都是镁光l06b的颗粒容 ...

是的,雷克沙配的l06很容易漏电,我的U盘2个月前作的,雷克萨拆下的l06,今天看电已经漏干净了

网友F:
带写保护的只有903和3267吧??  903 太热容易掉盘 ,但是速度快。   3267相对较慢。。有没有别的稳定还快的方案的U盘,,2246XT貌似也有写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写保护的只有903和3267吧??  903 太热容易掉盘 ,但是速度快。   3267相对较慢。。有没有别的稳定还快 ...

3281也挺稳定的,更主要的是有4K性能,那才是真的快
虽然没有写保护板但是主控有写保护引脚,理论上重新设计个板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写保护的只有903和3267吧??  903 太热容易掉盘 ,但是速度快。   3267相对较慢。。有没有别的稳定还快 ...

你可以找找我之前发过的带写保护的主控板子,很多,只不过903和3267的比较常见而已

网友:
请教一下,金士顿16GU盘插到电脑提示需要格式化,但是格不了,软件无法检测到主控芯片型号,厂商是SSS(鑫创),多开优盘外壳芯片型号是6695
用鑫创SSS6695SSS6698量产工具U3S MP V3.287版这个软件无法检测到U盘  这种情况还有办法吗?

网友:
这是微冷的 G2的紫板,我有大几片,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