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大家提个醒,带磁吸的LED改造灯板。

楼主(2022-05-04):
    近日,朋友家LED吸顶灯坏了,让帮忙买一个换上,上门看看是灯板烧了,外壳还挺新。建议换一块灯板。
于是上TB一顿狂搜,发现现在灯板用磁珠吸附安装成了一大卖点,方便快捷,灯板一放,线头一夹,小白也能分分钟搞定。
买家心里也高兴,不用请师傅,省钱还有成就感。却不知道卖家心里更高兴,灯珠用一段时间,光衰严重,灯珠烧坏,下一笔生意又上门了。
买回来的灯板:

灯板配的小磁珠:

灯板买回来后接电开最亮,十分钟左右,铝基板已经热的不能用手去摸了,估计温度至少有六七十度。
所以提醒大家,自己安装灯板一定要用螺丝固定,利用灯盘底板加强散热,有条件最好涂上导热硅脂。

网友:
我原来也是买这种灯板,放导热硅脂,然后用电动车电机磁铁直接把灯板压在吸顶灯铁壳上。可惜还是用不了多久。现在已经更换成cob灯珠了。cob更换更方便

网友:
我都是用导热双面胶把灯板粘在灯具的铁底板上,一般用几年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A:
这种灯板把功率降低30%,然后把两路灯短接后让它一起亮。

这样单个灯珠功率相当于下降了70%,温度会降低很多,亮度却下降不是太多。

我的厨房灯这样改,好多年了也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板把功率降低30%,然后把两路等短接后让它一起亮。

这样单个灯珠功率相当于下降了70%,温度会降低很 ...

有同感!
买回套件测量,LED电流偏大,温度烫手。调低电流热量大幅下降,LED亮度看不出降低。寿命大大延长。

网友:
循环经济嘛

网友:
驱动板把电流改小一些!应该能用的久一些

网友:
降低功耗减少发热延长寿命

网友:
把功率降一点,其使用寿命会大大延长

网友:
楼上几位都有经验了,估计是厂家故意把功率最大化,整个灯都处于高负荷状态,亮是亮点,就是寿命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板把功率降低30%,然后把两路灯短接后让它一起亮。

这样单个灯珠功率相当于下降了70%,温度会降低很 ...

这是好办法。毕竟活动的灯板还是很便宜的,用在场景要求不是太高的情况下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网友:
可能是买的同一家的灯板,我前几天买的也是Y和W是标反了的,也可能是LED贴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板把功率降低30%,然后把两路灯短接后让它一起亮。

这样单个灯珠功率相当于下降了70%,温度会降低很 ...

我以前经常给一些单位换这种磁吸的灯板,过了没几个月就坏掉了,咱给人再免费换一块费点功应该的,但人家心里肯定想我原来用的是劣质灯板,后来我买回这种灯板直接把检测电流并联的两个电阻去掉一个,然后通电,半小时后小摸没什么温度再用。这样操作后换上去的灯板很少有返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板把功率降低30%,然后把两路灯短接后让它一起亮。

这样单个灯珠功率相当于下降了70%,温度会降低很 ...

这个方法确实好用。

我有几个灯,用的是灯条,中间一组经常烧坏,能用半年就不错了。

试过硅脂,铝合金散热条,水冷,效果都没有多大不同,

后来用两组灯条并联组成中间灯条,点燃后温度已经从以前烫手,变成温的。

网友:
灯珠少功率低的灯板可以用磁吸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板把功率降低30%,然后把两路灯短接后让它一起亮。

这样单个灯珠功率相当于下降了70%,温度会降低很 ...

还是你厉害

网友:
不是功率超标的问题,厂家做这种灯板的时候,他们有个大致的估算,多少功率会配多少散热面积。
问题在于这种环状的灯珠分布,每个灯珠获得的散热能力差异很大,有的灯珠会比其他的温度更高,于是容易坏。
而那种整块的圆形或方形的灯板,每个灯珠散热条件差不多,自然就耐用了

网友:
便宜的灯板就是光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