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坛里有修手机的大佬吗?睡一觉起来后就花屏了。

楼主(2022-05-04):
手机未摔,睡一觉起来后就花屏了。

感觉主板有点发烫。
冷机状态下,亮屏10秒操作正常,慢慢就花屏。感觉像是cpu高温导致的虚焊。
大佬们有何建议?
用吹风枪吹一下是否ok?

网友:
这不是要先考虑屏的问题吗?

网友:
送修吧,除非自己有修手机的手艺

网友A:
哈哈,不是热风枪吹一下那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是热风枪吹一下那么轻松的。

估计要重新值锡,花个2-3百修好还行,花上500我感觉不值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抛砖引玉查排线与屏

网友:
可能是屏摔过了

网友:
花屏是得先找个好屏测试下,看到底是屏坏还是主板坏。个人认为你这个屏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送修最保险,手机自己修还是很难修的

网友:
手机维修还是专业性很强的。爱好者一般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手机有时候就是莫名坏了,也没摔

网友:
是不是楼主晚上在它上面滚了几滚
先拆开看下屏排线,如果不是排线估计屏问题概率比较大

网友:
还是先去售后维修看看具体原因,然后选择不修,自己回家再搞

网友:
电机的接线图吧。。。。

网友:
先找售后查明原因,再决定下一步。

网友:
看手机剩余价值大不大,大就送修,不大就自修。

网友:
像是屏幕排线出问题,官网维修换屏幕,其它小店可能有修排线。

网友:
睡觉的时候对他做过什么?修手机的法宝是一洗二吹三搬家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楼主是手机放床上,夜晚睡觉因为烂训,把屏幕给压坏了,你这种是内屏压了,没得救,只能自己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