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V29液晶驱动板调屏参解决色彩不正常

楼主(2022-05-04):
固件写的没问题,但是色彩不正常的话,进菜单,按遥控1,1,4,7,然后选择PANEL CONFIG,再调整LVDS MODE,用音量+键调,调到正常为止,刚才亲测有效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马克一下

网友A:
请问固件在哪里可以免费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固件在哪里可以免费找呢?

以前都是免费的,我V29和V59都有,现在可能要找一下才能找到。其实一般屏位数一致,分辨率一致一般都能用,最多遥控器需要修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免费的,我V29和V59都有,现在可能要找一下才能找到。其实一般屏位数一致,分辨率一致一般都能用 ...

谢谢,手里有两个驱动板,想换其他屏,分辨率不一样,找固件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手里有两个驱动板,想换其他屏,分辨率不一样,找固件麻烦。

什么驱动板?什么屏号?我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