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那种方形的喇叭和MP4上的喇叭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一个会有破音呢

楼主(2022-05-04):
这两天改两个小显示器,用同样的驱动板测试了手机上拆的方形喇叭和MP4上的原型喇叭,发现手机上拆的那种会有破音,再小的音量也有破音,而MP4上的那种没有,这两种喇叭有什么不一样吗?手机喇叭功率小的关系?为什么在手机上开外放的时候基本没破音呢?

网友A:
喇叭得根据功率来驱动吧,手机喇叭是不是超功率烧坏了

网友B:
将喇叭贴紧安装好,不要荡在外面在试下看看。

网友C:
手机的喇叭是有音腔的,要特定的音腔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得根据功率来驱动吧,手机喇叭是不是超功率烧坏了

我也想可能是功率太小烧了,但是我推MP4的喇叭就没问题啊,也不见得比手机音量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喇叭贴紧安装好,不要荡在外面在试下看看。

已经是贴着的了,装壳里的,还特意在喇叭口垫了块海绵,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的喇叭是有音腔的,要特定的音腔才能正常工作

老手机上拆的,没啥音腔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手机上拆的,没啥音腔的问题

看看喇叭的音圈是不是已经脱落,否则不可能小音量时也是破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喇叭的音圈是不是已经脱落,否则不可能小音量时也是破音。

这种的还没拆过,晚点试试,已经准备换MP4的喇叭了,本来是以为手机的喇叭音质会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