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教,SM2246XT 东芝CDJ系列MLC 开卡失败Jump PreTest Fail(38)

楼主(2022-05-04):
msata 坏了自己想找个开卡软件重新开。测试了几个都不行。报错Jump PreTest Fail(38)
大神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toggle的问题,找找toggle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toggle的问题,找找toggle电阻。

没有动板子,就重新开下卡。应该不会是土狗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动板子,就重新开下卡。应该不会是土狗吧!

顶上去,有人帮我看看吗?

网友:
这颗粒不是土狗

网友:
你选这个固件不行,闪存ID对不上的,要改参数:把闪存的ID中D7改成57

网友:
淘宝找家问问,卖家一般见的比较多